[维修] 保险杠碰裂了不要怕,缝一下就好了

楼主(2020-08-23):
朋友的长安CS75保险杆的下部碰裂了,裂的不严重口子就十来厘米,没有管慢慢的越裂越长,他自己想自己修修,工具都买回来了但是保险杠拆不下来。让我帮帮忙,给他把杠拆下来再焊焊,然后装上去。

老款75了,空间真大,外观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外观还是可以的。

裂的保险杠就是下边黑的那部分,不带漆修了也不用喷漆

拆保险杠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没干过的可能觉得比较难,修过车的都知道怎么弄。首先要把保险杠下边固定的塑料卡扣摘下来,然后把轮眉摘下来,把保险杠和翼子板连接的螺丝卸掉,最后把中网上边的固定的塑料卡扣和螺丝都摘下来,然后整个保险杠就能整个掉下来了,所以卸后边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扶稳捉好。

买的工具到是真专业,本地修车的都没见有用这种设备的,钣金喷漆的都是用热风枪和塑料焊条。

这是他的焊丝,原理就是加热烫进去,然后靠钢丝来受力,这种焊接要比塑料焊条要结实,塑料焊条还会有能不能完全融合的问题,钢丝的不会,是直接镶嵌到塑料里面。

把焊丝接到电源上,加热之后焊到保险杠里

裂开的地方都焊上焊丝,一定要注意方向,方向错了根本就不能拉紧保险杠。

焊好之后把焊丝的两条腿去掉

缝合的还算好吧

焊完之后自带的刀头装到电源上,烫了之后把焊缝抹平就好了,齐活保险杠装车就哦了。

网友A:
我都用铁丝和电瓶焊的 你还买了设备啊

网友B:
修塑料件神器啊,好像便宜的,几十块就能买到了!

网友:
正面可以做皮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铁丝和电瓶焊的 你还买了设备啊

还是老哥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塑料件神器啊,好像便宜的,几十块就能买到了!

原理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电源

楼主:
要做的只是修复而已

网友:
非金属修复

网友:
弄点不锈钢滤网的边角料,电烙铁烫烫的事。

网友:
淘宝上到处都是这个广告视频

网友C:
那个铁丝怎么不在脖子的地方加工细点,装好了一掰就下来那种。用钳子会参差不齐吧。

网友:
最后那步不做,更漂亮  就象静脉曲张

网友:
我都是用丙酮滴上去

网友:
记得有个笑话,有人看到那个车标CHANGAN,看不懂,结果读成“产杆”,,

网友:
最近我也经常看到这个加热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铁丝怎么不在脖子的地方加工细点,装好了一掰就下来那种。用钳子会参差不齐吧。 ...

这个即便加热了还是要用力怼进去的,一用力断了咋用嘛

网友:
上次我拆我那个车的后保险杠 硬是没拆下来,前后都没拆下来,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不敢确认就不敢用力

网友:
这样修复能管多久?  时间长了,还是会裂开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铁丝怎么不在脖子的地方加工细点,装好了一掰就下来那种。用钳子会参差不齐吧。 ...

细的地方电阻大,会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细的地方电阻大,会烧断。

本来就有带掰断缺口的 要把焊丝烧断得多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