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无名主板,干嘛用的?

楼主(2020-08-23):
下午去拿空调内机电机,顺便拆了内机上的步机电机,随手又拿了一块主板。不知道这个主板是什么东西用的,在空地上放了看长时间了,都上锈了,看到尼吉康电容,有肉,拿回来在说,反正一起算钱,拿了老板也没要钱,又白得一块主板。

楼主:
补两张电机照片

网友A:
主板不晓得干嘛的,大电机像分体空调室内机的循环风机电机,小电机像摆风用的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晓得干嘛的,大电机像分体空调室内机的循环风机电机,小电机像摆风用的小电机。 ...

电机我知道,我就是从空调室内机上拆的。

网友B:
主板也是空调上面的,
品牌:华凌(三菱) 机型:天花机。
能找到的信息只能这么多了。
如果你拆的这几个电机是在同一个机子上面拆的,那么很有可能和这块主板是一套的。

网友:
应该是空调机的主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也是空调上面的,
品牌:华凌(三菱) 机型:天花机。
能找到的信息只能这么多了。

不是一起拆的,这主板是在地上捡的。那电机是三菱重工的柜机样机拆的。

网友:
这板子看着真舒服,路线整整齐齐的。

网友:
主板像是燃气热水器的控制主板。

网友:
主板是空调板内机的我的第一感觉   因为看到环温 管温传感器接口 外加拨码器

网友:
日本的半导体芯片自成体系,可惜现在除了瑞莎,都没了

网友:
空调内机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