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玩一下微冷新出的IS903写保护板子

楼主(2020-08-23):
前几天买了几片微冷的写保护板子

楼主:
   板子到手之后就开始玩了,颗粒找了一对东芝TH58TEG9DBHBAS9,速度很不错
把颗粒焊上去

楼主:
然后开卡总是boot fw fail,之后问了一下,贴2D颗粒时要把绿框里的电阻挪到红框里去,挪完了开卡一次就过

楼主:
测个速,跑个圈,完结撒花

网友A:
我也觉得1.25固件最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1.25固件最稳

这个用的就是1.25版本的固件开的

网友:
恭喜楼主 这么快就玩上了

网友:
我靠,这个颗粒真变态,太恐怖了,贴46EN的4K延迟不是飞起,太夸张了,这个颗粒,在破903上纯粹是颗粒带主控,主控拖后腿

网友:
测速很强2个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个速,跑个圈,完结撒花

网友:
厉害了哈哈,玩不动,只能围观

网友:
大,大饼好颗粒

网友:
个人觉得这算是最好的颗粒了,速度快,还是24NM

网友B:
单贴为什么能达到250的写入,我双贴两个64G的9DFK 也只有210的写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贴为什么能达到250的写入,我双贴两个64G的9DFK 也只有210的写入啊

楼主的250也是双贴的速度。不过照双贴的速度看,单贴速度也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