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希捷高端硬盘盒FreeAgent Desktop 500G

楼主(2020-08-23):
大连疫情基本解除,早市又恢复往常的热闹,忍不住又去剁手了,看到这个移动硬盘要价40不讲价,看到500G容量,又是台式机那种3.5寸大硬盘,硬盘盒还是立式的,感觉平时使用应该不会有啥剧烈震动,赌大运拿下,回家试机一切正常,硬盘检测显示正常,一个报警都没有,算是赚到了吧,少废话上图:

检测硬盘正常,平时淘过不少硬盘,很多都有几个报警值,但不影响使用。

外观,mini USB口,12V电源输入,估计是sata2的。

从底座下手,全是卡扣,稍微有些紧。

拧下三颗螺丝移除底座,机身还有两颗小螺丝固定。

机身全卡扣固定,沿着缝隙大力出奇迹硬给掰开的,结实程度说是惨绝人寰绝不夸张,卡扣无一幸免全部损坏。

状态指示灯,用插头连接到硬盘盒主板上。

硬盘信息。

背面屏蔽罩包裹严实。

除了直接能看到的4颗螺丝,四个减震橡胶块还盖着四颗螺丝,共八颗螺丝固定屏蔽罩。

移除屏蔽罩可见硬盘盒的主板和硬盘相连。

硬盘盒主板正面主要原件特写。

板子背面三颗电容,耐压16V,难道我12V电压用高了?看这耐压,感觉是9V供电,有大神帮忙看看到底几V供电。

硬盘就不进一步拆了,还能用,关键拆硬盘的人太多太多了,就此复原,由于卡扣全废,复原后顶端缝隙能稍大些不过没到影响美观的样子。
谢谢观赏!

网友A:
3.5硬盘就是12v供电

网友B:
小零件拍得好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硬盘就是12v供电

16V电容余量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零件拍得好清晰

谢谢,松下卡片机,卡片机微距都挺好的。

网友C:
正规都16V电解电容实际耐压可达到20V左右,固态耐压性能还要更好,用在12V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小容量的盘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可以作数量量不大冷备份挺好用的!

网友D:
希捷11代盘少碰为妙

网友E:
移动硬盘都是4T起步了,这个500G只比优盘好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都16V电解电容实际耐压可达到20V左右,固态耐压性能还要更好,用在12V上完全没有问题。 ...

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硬盘都是4T起步了,这个500G只比优盘好点而已

这到是,看看能否在老机上发挥余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捷11代盘少碰为妙

工作的时候嘎达嘎达的声响确实听着肝颤啊

网友:
第一代希捷产品

楼主:
这么古老啊,不知道这个硬盘寿命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古老啊,不知道这个硬盘寿命如何。

那就用软件检测一下??看看检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用软件检测一下??看看检测结果???

扫坏块太慢了吧,先仍一边吃灰吧。

网友G:
看这个接口,速度应该很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接口,速度应该很慢了吧

应该是sata2的,速度是挺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坏块太慢了吧,先仍一边吃灰吧。

用 MHDD 硬盘检测工具,2小时

网友:
MINIUSB接口,速度是硬伤。500G以内的硬盘,寿命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