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高端万用表表的感受VC189A, VC79A,UT191T,UT195DS,DT9989, UT256B,

楼主(2020-08-23):
VC189A, VC79A,UT191T,UT195DS,DT9989, UT256B, UT210E,
从左到右胜利精度最高显示55000,有出厂校验证书,其它都没有,胜利有几个在公司的 VC79A精度也相当高,VC79A是过程校验表,仪表专用。优利德我共有4个,其中一个在公司了,都是5999,最喜欢的是UT191T无论是精度还是出差携带方便都不错,非常适合仪表调试。看了优惠才买了UT195DS,喜欢他的其它功能,最右边的是彩屏带有示波器功能,昌盛DT9989,精度还可以显示55000,电池很不耐用,常用可能两天充一次电。检测速度UT195DS最快,然后是DT9989,最慢是胜利189A但精度是最高,其次是191,后面都差不多。DT9989带有蓝牙功能可以连手机及PC,有曲线记录,189A有记录仪功能,功能最多顺序是9989,189A,195DS,191,从外观上感觉胜利189A应该最耐摔最耐用然后是优利德195。要求高精度选择胜利,功能性价比选优利德,家电维修选DT9989或191T或UT256,忘了说UT256,这是钳形表精度与191T几乎一样,UT191精度没有195DS高,严格说几乎一样,都是硬封芯片。电工的选择UT256,191T,195DS,推荐电工用UT256,但是外壳不耐摔,我这个就摔坏了,只是不影响使用。优利德都在手电筒非常方便,而UT191T与UT195DS带有感光功能,UT191T带有档位记忆功能,UT195DS没有。仪表工程师最好选择胜利的189A或79A或胜利的更高版本。应该是网上最全的介绍了,忘了介绍福禄克了,我手上只有289C与17B,福禄克很重,据说拨盘是镀金的,没有拆,是公司的太贵重了,听老板说7千多,不改动。
网上说DT9989芯片被打磨了,我拆这个没有,全有字体,但是不要扣电池,一扣时间就无法再调了要返厂重下下载程序。我的客户特别特别的爱挑事,老板没办法买了种仪表就是减少现场时间,现场有时候千公里以外。
优利德出厂有润滑脂做润滑拨盘保护,润滑脂自已网上买,汽车天窗专用耐干的那种或打印机专用的那种,福禄克也有润滑脂了,胜利189A,79A与DT9989没有,我自己涂的润滑脂,我用的是汽车天窗专用超耐干的,这样用个十年,不要误操作应该没有问题,一定不能用黄油,一久干了,拨盘就坏了,不要用机油,机油对树胶有腐蚀。

网友A:
楼主提到的表我只有UT210E!

楼主:
我只是看网上都没有详细说明国产高端手持表感受,我偶尔也查了一下,国产的如果真的选择高精度,建议胜利,但是胜利表反应特别的慢,功能也没有优利德多,优利德感觉191T与195DS是真的用心去做了,191T拨档盘很松,这点有点遗憾,其它拨档盘都可以,我更喜欢胜利那种拨盘,可能习惯了,每个人爱好不同,反正我不太喜欢191T拨盘,也许用太多了,松动了,出差设备维修喜欢带UT191T,小个子,用多了,壳子有点发白了,精度方面两个几乎一样,191T背光比195DS亮,动手能力强的最好改下限流电阻,网上有教材,再说改这个都不会的话就太对不起用这表了。如果你搞电工不做研发方面的,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UT256B, UT210E够了,高端的我都不让徒弟动多少,坏了心疼,因为他们弄坏了好几个了,平常我就带三个出差,一个是是79A,UT256B,另一个是手操器。

网友B:
穷玩车 富玩表  你这是有多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穷玩车 富玩表  你这是有多富啊

公司的,你当我富豪啊:loveliness:189A是我的,还有UT256B是我的,其它是公司的

网友C:
壕无人性 !  公司的和个人的有区别?反正你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壕无人性 !  公司的和个人的有区别?反正你随便用

哈哈,坏了还可以理值气状破口大骂,看看公司为了节约买什么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到的表我只有UT210E!

至少你不背房贷,我有一屁股债。

网友D:
好多表,按键为啥要用胶带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表,按键为啥要用胶带盖住

进灰尘啊,经常现场用,有时候进沙子,胶带可以防沙子及灰尘。

网友E:
图上的表我一个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上的表我一个也没有

UT195DS反应超级快,如果是显示60000就好了,或55000也行,将近1500价位的表可以上5位了,电工专用表没办法。

楼主:
我今天发现了UT195DS还超级省电,9.5ma,真的不敢想啊,几乎所有档位在10MA内,我手上几个都做不到,且是开背光模式下

网友F(2020-10-07):
请问一下,191T的电池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191T的电池耐不耐用。

用锂电吧!UT191的背光很亮,如果自动开启背光66.5MA,相当高了,不开就3MA也超省电,最好手改一下背光限流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锂电吧!UT191的背光很亮,如果自动开启背光66.5MA,相当高了,不开就3MA也超省电,最好手改一下背光限 ...

谢谢,我之前修家电现在做电气维修改个限流电阻没问题。

网友G:
CS啊,都用这么高大上的产品啊~~
无语中,可怜的我还在用一台杂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之前修家电现在做电气维修改个限流电阻没问题。

那就选UT191T,精度不错,带有温度测试,适合现场各种调试及维修,特别是他那个MA电流档,因插孔与电阻电容二极管电压档等在同个孔,无需插拨,很适合仪表维护与调试。如果谈精度最高的国产,感觉胜利还是老大,189A,79A的精度超出我想像,就是反应太慢,让人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CS啊,都用这么高大上的产品啊~~
无语中,可怜的我还在用一台杂牌的

干了十六年了哥们,一直干电器大杂烩,维修家电,电板设计,电器自动化,程序编写等,一晃自己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