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波音客机卷轴式航空钟拆解(HSI A15551-P1-M0D-A)

楼主(2020-08-23):
左边的有大神在数码之家老站拆过了
不知啥公司出的
这个是比左边的长一些,多出了3层板子
传送带多了很多小孔,像以前的纸带打孔程序一样
对比图
PS:这个版块怎么这么冷清了?

网友:
左边的是1979年的,右边的是1988年的?

网友:
谢谢分享。怪不得一架灰鸡上百吨重!一块牛屎能解决的问题,用了上百只金属齿轮机械钟。。。。。。

网友:
航空工业有自己的一套传承,很多设计都匪夷所思。

网友A:
这个表怎么识别?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B:
工艺不错,就是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
都是高级货,开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怎么识别?大神科普一下

没什么识别,上面显示的数字就是直接是时间,24小时进制的,前两位是小时,后两位是分钟。在飞机上要调成格林尼治时间以避免时区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艺不错,就是不知道有啥用。

就是一个表,当然是当表用了,接上电源就会走。

网友:
这个新的应该和劳力士价格差不多吧?我瞎猜的

网友C:
就是显示时间而已,飞机上就要真这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显示时间而已,飞机上就要真这么复杂啊?

要在极端温度和加速度条件下准确和可靠,就复杂了。

网友:
还是老美的东西好看  我们这毛子的表看得人发慌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v41117ow上传个使用操作视频

网友D:
我很很好奇这东西哪里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很很好奇这东西哪里来的

当然是从旧飞机上拆下来的。ebay网站上很多,付足运费可以邮中国。国内货源极少有卖的,似乎管理比较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从旧飞机上拆下来的。ebay网站上很多,付足运费可以邮中国。国内货源极少有卖的,似乎管理比较严。 ...

请问你这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从旧飞机上拆下来的。ebay网站上很多,付足运费可以邮中国。国内货源极少有卖的,似乎管理比较严。 ...

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多少钱

ebay 起拍价 US $249.95 国际邮费 US $5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