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太阳能感应灯送给老家的邻里邻居之8月23日篇加装4056+光控恒流常亮

楼主(2020-08-23):
前贴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486

今天样板到了,焊接一个,测试中,顺便整理下普通的太阳能壁灯怎么加tp4056充电模块。自己做的这个板子的尺寸 20*34(单位mm),指示灯用了双色直插,方便把指示灯导到太阳能外壳上。

tc4056a充电+SS8050贴片做太阳能光控+7135恒流(还有180ma和200ma的没到,现在贴了一个350ma的),正在充电测试中

用的1.3K电阻,最大电流950左右,其实应该再低点,电流固定在900以内芯片基本上不发热。

9.8上的车,做工很不错,灯也很亮。

现在只差150ma、180ma、200ma的7135恒流芯片了。

下面是这个太阳能壁灯的主板和TP4056充电模块的接线图:
图画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上面标注了接法,标注的还是很清楚的。
上面的改法适用于大多数的太阳能壁灯。

以下是回复7楼的:

大部分的4056充电精度都知道不是特别优秀,好在模块小巧实惠,方案成熟,非常适合小白DIY使用,这些都是好多年的拆机电池,从手机和充电宝里面拆的,充满电放置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稳定在4.12V~4.14V之间,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非要说它充不满,倒也是实话,6V太阳能板负载电压超过5V,4056很难准确充到4.20V。

网友A:
原来的板子上没有充电管理芯片?电池保护电路有没有?有的话我就换块太阳能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板子上没有充电管理芯片?电池保护电路有没有?有的话我就换块太阳能电池就行了… ...

没有,不能直接换大的太阳能板。我测试过电池都充到4.28V就没继续往上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不能直接换大的太阳能板。我测试过电池都充到4.28V就没继续往上充了。 ...

算了过几天请天假好好的收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过几天请天假好好的收拾一下吧…

这个也好弄。把主板上的充电二极管去掉直接加个4056就行了

网友B:
TP4056会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6V的板子)拉低到4.2伏左右,电池无法充满,所以这种工作方式是不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4056会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6V的板子)拉低到4.2伏左右,电池无法充满,所以这种工作方式是不可靠的。 ...

确定吗?楼主实测好像可以用啊…你的太阳能电池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4056会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6V的板子)拉低到4.2伏左右,电池无法充满,所以这种工作方式是不可靠的。 ...

建议多实践,不要拿你想当然的理论来质疑我将近一年的实际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P4056会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6V的板子)拉低到4.2伏左右,电池无法充满,所以这种工作方式是不可靠的。 ...

那是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吧,等电池快满了的时候充电电流变小,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就能上去了。4056本身设计的就可以在输入端加电阻以限制充电电流,所以像太阳能电池板这种内阻大的电源适合使用。
只是用这个充电效率不是最高的,但最大功率点追踪成本又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吧,等电池快满了的时候充电电流变小,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就能上去了。4056本身设 ...

十楼正解。
4056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是性价比高,效率也还不错。芯片本身支持多种防护。
等后面有大容量电池了研究研究MPPT

网友D:
楼主的帖子一直看着,这种做好事的感觉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帖子一直看着,这种做好事的感觉真好。

多谢关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叔叔婶婶们办点实实在在的事。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98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叔叔婶婶们办点实实在在的事。

心存善意,生活就没好!
兄弟4056的空白板子多弄点,给我来点,我也做点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心存善意,生活就没好!
兄弟4056的空白板子多弄点,给我来点,我也做点充电的。 ...

你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这个版本你喜欢不,喜欢的话,我把PCB文件发给你,你到立创打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983&extra=page%3D1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这个版本你喜欢不,喜欢的话,我把PCB文件发给你,你到立创打样。https://www.mydig ...

我也是看你那个充电板简单,其实家里也买了一些原来那种充电宝的板子,也够用,玩电子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看你那个充电板简单,其实家里也买了一些原来那种充电宝的板子,也够用,玩电子就是这样。 ...

附件已经上传,你可以自己去打样

网友:
老乡老乡 折腾折腾更健康

网友A:
不知道装4056会不会影响光控功能,我直接就把太阳能电池板换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装4056会不会影响光控功能,我直接就把太阳能电池板换了一下…

按我给你发的图片改,就会保留原主板上的所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