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之前做的线太细 电流大烧了 今天重新加工 总算完工……

楼主(2020-08-23):
之前发了一次  是我描述有误 不是4000w  功率只有1200w 0-80v可调  电流最大输出50a 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各位大佬……原谅我手残  开孔……

网友:
这个红色PCB的模块在哪见过,好几百大洋呢。

网友A:
手残无所谓,关键是至少得修修边吧,让我等强迫症患者如何忍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细线

输出线换的6平方高温线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残无所谓,关键是至少得修修边吧,让我等强迫症患者如何忍受

昨晚发帖才弄完  太晚了就没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