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显像管电视创维29T60AA,开机黑屏无声,拍打电视外壳故障消除,哪坏了?

楼主(2020-08-23):
老式显像管电视机,型号:创维29T60AA,(5P30机芯)。 故障现象: 开机黑屏,无声音(电源指示灯蓝灯),
电源指示灯为蓝灯时,说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吧?
如果电视机长时间没有信号输入,会处于 节电状态,节电状态时,蓝灯不亮,会有红色灯亮。

开机黑屏,无声音(电源指示灯蓝灯), 我 拍打 电视机外壳,有时电视机就有图像和声音了。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电视机哪个部分电路出了问题?我有这台电视机的电路图,PDF格式,不好上传到论坛, 如果老师们能指点我是哪个部分电路出了故障,我可以把电路图 故障部分 用截图上传上来

我见过有家电维修师傅,在维修电视机时,因为查找具体哪个元件坏了,太麻烦,直接在一部分电路的焊点全部补焊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老师们告诉我,是电视机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我就把故障部分也来个全面补焊,免得一个个元件查找,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可行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焊点那面电路板拍几张清楚的图,这种情况一般是焊点脱焊。如果你有维修基础更好办,测几个关键点电压,更好判断故障区域。

网友:
拍拍能回来的,明显就是虚焊。看下拍的时候那块或那个元件震动较大可缩小范围。一般都是个头大的,重的或热量高的。如果这样都找不到,可以断电后把板子反过来,用手直接按元件面,看那个元件的焊盘开焊。

网友:
把铜箔面垂直放置手电或台灯左上角斜下照虚焊点为焊点中有一个圆圈补焊之

网友:
这电视音质好,我以前修过至少四五台,该机喇叭为4英寸橡皮边圆喇叭,还是防磁的。而且这款电视机可以在菜单里调整高中低音

网友:
全部焊???

拿个放大镜和灯仔细找,加焊后搞定,

网友:
看电路板那里看上去有高温烧过的样子那个地方最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