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各手机 闪存读写测试

楼主(2020-08-23):
去。小米之家,各手机測一篇,共中一手机好像有问题,怎么才这么一点。

楼主:
还有米10测试

楼主:
这个是谁呀呀

网友:
最后一个是开塞灵吧

楼主:
说一下,安兔兔之前已经安装好,有的没有是我装上去,可以版本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谁呀呀

最后那个是用MTK的天矶1000+,红米K30Ultra

网友:
就一个是小米叫小米各手机

网友A:
UFS2.0写入还不如EMM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FS2.0写入还不如EMMC?

不是旗舰小米不肯用好的,反正会跑分的客户不多,很多人只知道UFS比EMMC好。

网友:
我的就是ufs2.0的

网友:
手机闪存一般都是tlc qlc
而且基本都工作在slc模式下
跑分成绩受剩余空间影响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旗舰小米不肯用好的,反正会跑分的客户不多,很多人只知道UFS比EMMC好。 ...

所以就被猴子们给糊弄了

网友:
想要好的就要买贵的就是硬道理了

楼主:
最后一张图k30 至尊 随机 写怎么比读还快。

网友C:
10X 4g 居然不是UFS?差点被坑

网友D:
这东西,用久了是不是会老化 ,所以这才是安卓用久卡的 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用久了是不是会老化 ,所以这才是安卓用久卡的 根本原因

会老化,速度会降慢,我的 ZUK Z2 EMMC 坏了,可以看的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X 4g 居然不是UFS?差点被坑

他这个以速度作为识别的,是不是准的,有时UFS 速度跑满了 他会显示EMMC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老化,速度会降慢,我的 ZUK Z2 EMMC 坏了,可以看的我贴。

苹果的存储设备 按理也会老化,速度也会降慢啊,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存储设备 按理也会老化,速度也会降慢啊,奇怪

运行机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