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国conair理发器电机

楼主(2020-08-23):
理发器电压120v的  咱们的电用不了  而且也不想买变压器了  想改个锂电推子  拆了电机  看了下淘宝这个电机一百多  型号 DF315XLG和洁碧洗牙器一个型号的电机  里面居然5个线圈  是比国产好  铜线非常细  就是不知道用多少线径的铜线   有知道的前辈请指点  谢谢啦  要么还是一点一点琢磨  或者买3.7V电机拆铜线改造这个电机

网友:
小功率的变压器应该好找吧

网友:
淘宝大把小型变压器任君选择了

网友:
好像是JE进口碳刷电机,如果锂电池电压比原来高,可以加限流电阻,改线圈的话不如网上买差不多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