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燃气炉一边能打着火,一 边打不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23):
用了10多年的惠泽天然气炉,左边打不着火(按住开关大火可以点燃,不过松手就马上熄火),右边可以打着火并且正常使用,因此排除电池没电的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首先说一下,用了10年早就该换新的了。接下来,你还想研究又不想乱花钱买配件来修的话,那就不妨将左右两边的零件逐个对调,成功就在眼前。

网友:
好像是热电偶老化,和一个电磁阀阻力过大问题。我家燃气灶也是一个松手后熄灭,本来想修的时候,已经被家人换新的燃气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用了10年早就该换新的了。接下来,你还想研究又不想乱花钱买配件来修的话,那就不妨将左右两边 ...

那直接换一个算了,接口什么的,是不是都是通用的?

网友:
优酷搜索嵌入式平台炉燃气灶具调试与维修,里面讲很详细,应该有你要找答案,

网友:
按钮里弹簧锈蚀断裂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磁阀(用于熄火保护)线圈开路,可以看看插线是否脱落,没有,就要更换电磁阀,热电偶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家里一样的热电偶,家人也反映打着火就灭了,我说按一会要烤一下热电偶,这样防止渝锅火灭了燃气泄漏。家人还是不喜欢。
一狠心把里面热电偶控制的电磁阀门拆了,现在秒着火,家人对这赞不绝口,可这样和普通燃气灶一样没有安全保护了。

网友:
换哪个不冒火的白色陶瓷物件。

某宝有成套的买,高度可调的,也不贵,加上运费也比当地便宜。

网友:
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一下中间火盘对着熄火保护热电偶的地方有个缺口,如果这个缺口堵了,热电偶不能得到持续的加热,就会导致站不住火。要保证那个缺口处始终有火焰。

网友:
先检查清理下灶头,然后拆机检查下热电偶的连线有没有松,最后换热电偶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坏了,热电偶不像
下图你了解一下

网友:
     关键是这玩意油大,难拆。。。。修理起来倒简单。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小白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两个火盖下面有螺丝,拆掉整个面板取下。检查电磁阀和热电偶,如果打着火松手就灭,两个都有问题。打着火过几秒就灭,热电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火盖下面有螺丝,拆掉整个面板取下。检查电磁阀和热电偶,如果打着火松手就灭,两个都有问题。打着火过 ...

没看明白.....

网友:
直接换新的单眼灶就挺好,咱家以前也是双灶感觉总用一个不好用,换单个的好用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