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次市电电压突然升高,电源适配器阵亡

楼主(2020-08-23):
苦逼打工住的工地活动板房,屋顶老鼠夜夜开会,也许是咬坏了线,造成电压突然升高,充电器电源阵亡,坏了5个,都是电容爆浆,一股电容爆浆的气味。上图

上图住宿环境
首先第一个是洗澡用的小水泵12v电源适配器:

上图为12v洗澡带花洒的小水泵

上图为烧焦的顶盖

爆浆的电容,换个电容就行了吗?能不能修,大神指教下

上图接入市电的第一个像变压器的是什么?

上图为阵亡的诺基亚充电头输出5v1A

下图为阵亡的12v0.5A适配器,自己做的音响功放供电

下图为阵亡的360充电头,实在不好拆不想拆了,如果要看图回复我再拆了发图

下图为阵亡的麦博FC10音响 18V2A适配器,拆不动了,手搞伤了

下图为没有阵亡的12v10A电脑电源适配器,不知道有没有内伤,如果它挂了就亏血本了

12v10A给这货供电!

网友A:
肯定是老鼠把N咬断了,三相电入的,断零后再每相负载不平衡,哪相负载小就炸.

网友:
看着是进水炸的 啊    电容炸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老鼠把N咬断了,三相电入的,断零后再每相负载不平衡,哪相负载小就炸. ...

老鼠咬断N,太牛了,一般都是工地乱接乱断,先断了N。

网友:
旧得不去,新的不来。老鼠这个问题要解决,老鼠药来点。

网友:
我家有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
目测第二个够呛,其他的应该更换电容可以

网友:
超压烧,换电容基本没救
房间总线装个过欠压保护呗

网友:
那个有点像变压器的是共模电感,滤波用的

网友B:
楼主的手机和我的手机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机和我的手机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

哈哈,好少看到用我这个型号手机的人啊

网友:
看到几本大块头的书,楼主在考建筑师证?

网友:
两根火线才有这个效果

网友:
几元钱的事情干嘛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折腾了,万能淘宝可以帮到你

网友:
从板房上来说 看样子是很正规的工地 为何电源管理没跟上呢  入线起码得有过欠压保护啊

网友:
超压的话,一下380v,基本都报废,不止电容坏的一般情况下,其他用电器能保住就算好的了,

网友:
以前学校宿舍,突然380v,一片电脑挂掉,我笔记本电源都爆开了,吓死

网友:
在非洲电压不稳经常的, 有些换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