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早市淘的motorola bravo plus BP机

楼主(2020-08-23):
早市上看到这个BP机成色还不错,要价5块说是好的,都不好意思还价了,没拆过这种东西于是乎拿下,看个时间还是可以的嘛,少废话上图:

也是一代经典,感觉成色不错。

本想当电子表看个时间,但是时间显示几分钟就显示“out of range”,有大神知道是怎回事么?还有,如何让它一直显示时间?能改造成闹钟么?望不吝赐教。

背夹。

机身背面。

开壳,那时候还没有变态的卡扣。

背面盖板。

上层电路板,应该管接受信号的。

元件特写。

下面的板子,利用外壳边框的塑料片凸起固定。

取下板子。

正面外壳和按键。

弹簧金灿灿的,固定很到位。

正面元件特写。

板子背面。

三颗IC特写。
有大神知道时间显示几分钟后就显示“out of range”是怎回事么?还有,如何让它一直显示时间?能改造成闹钟么?望不吝赐教。
谢谢观赏。

网友:
质量真是过硬。5元了外壳都还这么坚。服

网友:
路过留名,我也不知道。

网友:
摩托罗拉: 加强型:  发射频率:138.4250 MHZ:    寻呼机(俗称:BB机:传呼机):  必须要有一台电脑连接的“发射主机”设定频率为:138.425:输入7位数地址码:发射即可收到:
out of range:重新设置:

网友:
据说高手 用电脑连接手台可以用这个138.425发送消息到机器上面

网友:
以前的震动马达震感真的是很强。

网友:
好日白哟!哔哔哔 哔哔!

网友:
不在服务区

网友A:
貌似,拨动开关往复开闭几次能调出特殊设置。忘了。。。忘了。。。

网友:
英文提示:无服务、没信号~(肯定没信号了,现在哪里还会有传呼基站)

当年干了好几年的传呼改频入网,摩托罗拉的机器是最顶级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电池极片、弹簧和插针都是镀金的,厚厚的镀金层耐腐蚀一流,上面那块电路板是射频版,与其他几款机型通用,比如顾问型汉字机,中周附近的那个套着橡胶皮套的晶振就是改频时需要调换零件,每个传呼台因为频率不同,所以使用的晶振也不一样,改频由此而来,传呼机还要写入地址码,这个由传呼台提供~

网友:
这机器叫“八达机”,英文含义楼上都说对了,反正就是没有射频信号,记得这机器是用磁棒天线。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个一样的,当年市价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拨动开关往复开闭几次能调出特殊设置。忘了。。。忘了。。。

关机状态同时按住黑白键开机进测试模式,可以测试屏幕 灯 振子 喇叭 工程调试模式 等等~

网友:
out of range是欠费停机了

网友B:
这个改不了时钟了,现在买个有时钟的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
不建议拿着个当时钟用,因为我试过,太费电,电池开销挺大

网友:
可以试试利用升压电路,改成一个LED小手电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拨动开关往复开闭几次能调出特殊设置。忘了。。。忘了。。。

松下也是这样操作能调特殊设置,也忘了,哈哈暴露年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不了时钟了,现在买个有时钟的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确实太费电了

网友:
超出范围。无信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