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惠普spectre x2平板二合一电脑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8-24):
前两天接了台机子,一个惠普的平板,外表啥型号都没得,拆机才看到里头有一个12-a001dx的型号,反查才知道是spectre x2 ,CPU是6代m3,全网查了下都没啥资料,拆机图都没有,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主板的全貌

机子用的是type-C接口,只有两个type-C,没有其他接口,版号是DA0YB1MBAI0 REV:I ,接上PD转接头看电流,接上电池可以充电电流1.3A左右,去掉电池待机0.022安,测得主板35V和CPU的1.0都出来了,按开关键电流有轻微跳变跳到0.025左右下来,查了下全网没资料,待机条件齐全,加上惠普的电源指示灯跳的乱七八糟没规律,就想先刷个BIOS看下,结果翻遍全网没找到现成的,在惠普外国网站上搞到了这个型号的BIOS升级程序,结果解压出来用winhex查看不是标准的BIOS结构,自己也不会合成,没法子,最后在淘宝找到了这个板子的剪板,上头有BIOS,下单拍下等快递。板子回来后刷上去,发现触发电流还是那个样,顿时心灰意冷看来是难啃得骨头,但是发现指示灯跳变不一样了,变成有规律的闪三次,接上电池还是一样的充电电流,突然有一次按下开机发现维修电源电流瞬间掉0,正奇怪的时候摸到CPU发烫了,就接屏看下,竟然神奇的亮了。

难道这个机子只能用电池开机?还是我的PD转接头有问题,于是乎多试了几下,先关机时候把电池电压充上去,开机,依旧只能用电池开机,适配器无法供电,换个别的牌子的PD适配器也是一样,开机条件下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心里想该不会说惠普这个机子有自己的充电协议,需要他原装的充电器才能开机充电供电。叫客户拿来了原装的充电器,结果故障还是一个样,看来就不是适配器的问题,板子还有别的问题。

测得板子关机状态下,公共点为14.5V,由适配器输出的14.5V经过两组隔离管产生,一旦按下开机键,公共点前端的两个隔离管的电压就会掉0,但是适配器依旧握手成功,输入的14.5V没掉,当时想的就是是不是EC缺电源好信号,导致的触发不起,由于没有图纸,直接先把EC换掉,但是还是老样子,最后老老实实跑线路,发现最开始的那组隔离管有个开启不良,两个管子开启脚并联的,有一个能开启有一个开启不了,直接拆了一坨锡上去,单板触发电流上去了,进到系统也依旧能充电,故障修复。

跑出的电路

亮机正常,进系统充电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Windows平板不开机的话,大概率是BIOS问题,有正确的BIOS先刷BIOS是对的。

网友:
“鑫智造”这个软件里有这个机子的图纸。
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sp100935.exe,可解压出BIOSUpdate.exe,运行BIOSUpdate.exe,会有三个选项,点选Copy,下一步,就会在指定目录下生成08146.bin这个可直接用编程器刷的BIOS文件了

网友:
高手,这个也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A:
我有个酷比魔方平板疫情放了几个月不开机了,插电灯会闪,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酷比魔方平板疫情放了几个月不开机了,插电灯会闪,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挂了... ...

激活电池试试呢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很难检查,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酷比魔方平板疫情放了几个月不开机了,插电灯会闪,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挂了... ...

我以前那个驰为hi8就是这样

网友:
高手,芯片级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激活电池试试呢

手有点残,怕拆了还不了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那个驰为hi8就是这样

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
解决不了,废了

网友:
嗯,备用学习了!!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A:
手有点残,怕拆了还不了原...

只能试试强制给电池充电。

网友D(2021-01-13):
您好,我是看到您的帖子联系您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497),我也有台这个机子,配置:i7-7560U, 16+512G的,一开机就蓝屏自动修复,从USB启动重装系统也是自动修复,拿去售后问说是显卡坏了,但我自己用bios里的检测工具检测显卡没问题,偶尔也能正常开机一两分钟。不知道您这边能邮寄检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看到您的帖子联系您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497),我也有 ...

抖音上有一个修手机的比较牛b,你可以联系下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看到您的帖子联系您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497),我也有 ...

换一个PE,我一般用电脑店的PE,如果PE进不去,看下BIOS的硬盘模式是不是AHCI,如果是RAID模式是进不去的。都尝试进不去,主板问题,很大概率CPU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