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手机麦克风当话筒音量太小,有什么办法来实现增益?

楼主(2020-08-24):
用手机麦克风当电脑话筒的时候,音量太小。想把音量增大,有什么办法来实现增益?
有什么最简单的成品吗?

网友A:
某宝有降噪麦克风电路板,带一级放大,不过电脑本来就有麦克风增强选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降噪麦克风电路板,带一级放大,不过电脑本来就有麦克风增强选项呀?
...

电脑本来就有麦克风增强。尝试好几次麦克风。效果都不好。看来选一个麦克风重要。

网友:
有些电脑麦克风接口不带偏置电压,无法驱动驻极体话筒,你最好量量接口有没有输出2.5V以上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