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钻石电风扇马达(转子没有轴承)

楼主(2020-08-24):
现象:风扇不转了,但可以摇头故拆解一看究竟?

完毕,原因转子两端油泥太多导致无法转动了,出乎意料的是转子两边连个轴承都没有。难道其他这种小马达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没有轴承的设计,意料之外。

网友:
有轴承,但不是滚珠轴承

网友A:
轴承是最近这几年由于铝电机和电机线圈严重减少;电机发热严重引发的产物因为用轴套的话内部的油很快就蒸发干净了加上热胀冷缩的影响;温度高到什么程度呢有些铝电机你工作一上午你拆开摸电机手能给你烫个泡;古老的风扇由于线圈粗;设计合理;你就算用一天也才微热;所以一般老款都很耐用;我说的是指20年前的;当然适当的保养有更好的寿命;20多年前的风扇基本都能用20年以上不坏;前期我们这里很多人嫌破旧卖掉了;现在想买好点的耐用的也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轴承的设计,意料之外。

用的是“滑動軸承”。不是“滾珠軸承”

网友B:
现在的电扇垃圾的不仅是马达,现在基本上都是塑料的,塑料外壳,塑料底座,塑料风扇叶,这样都是为了降低成本,你想想八十年代的一个电扇100多块钱,基本上属于巨款了,现在的电扇也是100多块钱一个

网友:
这种恶劣环境,还是用铜套好,这种风扇修不下好几十,轴套锈死,线圈接出线氧化开焊,内散热风扇被烤糊,等等!

网友:
建议买两个688的滾珠軸承,取代轴套。安装时其他配件位置不变!

网友:
大都这样子的,容易发热卡死转速变慢

网友:
把铜套换成滚针的

网友C:
这种是含油轴承,轴套在制造后,里面有微孔并浸油,作到好的还是可以使用很多年的。有些早年的轴套本来就留有注油孔,可以注油,我家里有个风扇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扇垃圾的不仅是马达,现在基本上都是塑料的,塑料外壳,塑料底座,塑料风扇叶,这样都是为了降低成 ...

可是钱贬值了 80年代的100块可以买的东西 现在买不到

网友:
修过几个电扇基本上都是塑料老化,摇头功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最近这几年由于铝电机和电机线圈严重减少;电机发热严重引发的产物因为用轴套的话内部的油很快就蒸发 ...

就是因为孔里油干了再加上油泥产物导致卡住不转了,将油泥清洗后加了点缝纫机油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孔里油干了再加上油泥产物导致卡住不转了,将油泥清洗后加了点缝纫机油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

楼主,在图片箭头位置。里面有油毡。注满缝纫机油就行了。至少一个夏天没问题。D:\111.p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孔里油干了再加上油泥产物导致卡住不转了,将油泥清洗后加了点缝纫机油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

缝纫机油,或者wd40之类的都用不了多久,挥发太快了,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卡死了
用汽车机油,一点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缝纫机油,或者wd40之类的都用不了多久,挥发太快了,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卡死了
用汽车机油,一点点就行 ...

0W30机油比较好,去年加的现在还能转,16年老电扇,不过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含油轴承,轴套在制造后,里面有微孔并浸油,作到好的还是可以使用很多年的。有些早年的轴套本来就留 ...

对,这其实是有轴承的,那个就叫含油轴承!!!

网友:
这个是有轴承的,并不是滚珠轴承才叫轴承,这个正确的名字叫含油轴承,价钱比滚珠轴承低

网友:
你们说  这次我还数不数矽钢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