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电视机是咋回事

楼主(2020-08-24):
原本是高压包放电,确定高压包坏了换掉还是不行,头天晚上开电视没多久出现滋滋声,接着没多长时间有噼啪的像摔炮的声音,确定电视机出问题了,就关机,第二天拆开看到高压包处往外放电,图像也没了,出现横纹,有声音,随即买了高压包装上,另外查到高压包旁有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坏了,找了个二极管代换,还有这上面0508处一个H1815三极管坏了,找了个9014代换,快恢复二极管是用IN5399代换的,还有一处电阻开焊已经补焊上今天早上安装完成后虽然高压包的问题没了,可是依然没图像图像实际都像下半部分是灰白的,上半部分是手机摄像问题。

网友:
有回扫线应该是视放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说实话,我以前会修的,现在忘记了。这故障修好最少15块

网友A:
1815用9014代的?直代?
高速管用什么管代的?
修大屁股。先断行,B+跨灯泡测B+是否正常,然后,测行电流,一切正常后,才能放心试机,

网友B:
楼上的估计都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楼主不是搞修理的;新包装上去估计压根就没调加速和聚焦..............很明显加速极电压过高了..........当然如果调低了没回扫线了;如果黑屏没图像的话就要查亮度通道了;

网友:
过去会修,多年不干,全忘了。
要我说,别折腾了,机器寿命到了,送垃圾站吧。买个新的花不了多少。
当然,要是练练手,打发时间就另当别论。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这种电视吗?

网友:
很明显加速极电压过高了,调低看看,如果不行可能高压包型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估计都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楼主不是搞修理的;新包装上去估计压根就没调加速和聚焦............ ...

调低会变暗,不是那个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15用9014代的?直代?
高速管用什么管代的?
修大屁股。先断行,B+跨灯泡测B+是否正常,然后,测行电流, ...

网上查的可以直代,快恢复用的5399代换的,B+110v电压正常

网友:
那个C1815就是个消亮点电路。

网友:
查一下C643上面有没有9V电压,这个很重要,是三基色部分的供电,就是你那个电阻虚焊附近的。Q613是个串联稳压,它坏了也会没有图像。

网友C:
你这个机子把5V和9V这两组电压弄正常基本上就正常了。出图后记得把帘栅电压调低点。

网友D:
把旧包电位器做好定位记号逆时针旋到底看旋转角度按此旋新包电位器,也可将加速调至350~360伏左右(高压测量注意量程及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旧包电位器做好定位记号逆时针旋到底看旋转角度按此旋新包电位器,也可将加速调至350~360伏左右(高压测 ...

放弃了,该查的都查了,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弃了,该查的都查了,故障依旧

去高频部分拆一个1815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高频部分拆一个1815换上看看

可惜他放弃了,那个是消亮点电路,拆了不装都可以,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子把5V和9V这两组电压弄正常基本上就正常了。出图后记得把帘栅电压调低点。

这才是老师傅了

网友:
围观大婶们华山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