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S 路由器 TTL接线图

楼主(2020-08-24):
很多大佬发了这款路由器如何刷breed,但是始终没有发TTL接线图,我等小白基本上很多连机都没拆过,第一次根本分不清哪个是gnd tx rx vcc,找遍全网都没找到这款路由器的接线图,没办法我只能万用表一根根测试,地线好确定,VCC线我都纠结了好久,开机状态下 tx rx vcc电压都是3V+,只有VCC比较稳定的是在3.33V,第一次也不敢确定VCC线,因为接错VCC线报废路由器的可能极大,我胆儿大接上去直接跑码,下面就把我接线图传上来给和我一样的小白借鉴.

网友:
感谢分享,有学到一招。

网友A:
首先很好找GND。接下来找VCC,VCC直通3.3V的,断电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剩下的三根接线针中谁和DC-DC的3.3V输出口相通。
另外,我还用一个老手电的灯泡,一端连接GND,另一端去触碰剩余的三根接线针,能持续点亮灯泡的就是VCC,RX  TX有电阻串在3.3V上,点不亮灯泡的。

网友:
正好在找接线图!谢谢分享!

网友:
正用它回帖呢。都能刷点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很好找GND。接下来找VCC,VCC直通3.3V的,断电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剩下的三根接线针中谁和DC-DC ...

楼主的经验小白牢记在心。

网友:
先找到GND和VCC,这两个最容易确定了。特别是GND,万用表打到蜂鸣器档,一个表笔搭在路由器电源接口的负极,另一个表笔依次测量4个触点,会响的那个就是Gnd。一般GND和VCC分别在两端,知道了GND就知道了另一个是VCC。至于Rx和Tx,随便接,发现不跑码调换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