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名的东东

楼主(2020-08-24):
不知道啥玩意,拍几张看看,打个卡

网友:
暂且叫他电源吧

网友:
的确很像普通的电脑开关电源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不是正规电源,就是变态电源。。。。好象变压器出来的导线用了镀银工艺,比较高级。

网友:
NCC电解电容,镶银导线。牛逼电源一个

网友:
做工很好的电源 ,输出功率看来不小

网友:
电容够大,主要功能是电源。

网友:
我看也像电源

网友:
大婶,貌似大功率电源,但做工有点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不是正规电源,就是变态电源。。。。好象变压器出来的导线用了镀银工艺,比较高级。 ...

你想多了,这是锡焊不是镀银!镀银线比这个亮!

网友:
没有电池的UPS?

网友:
第一图的ic怎么还骑马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