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更换红米1代开关机音量薄膜开关

楼主(2020-08-24):
这些手机14年出的,当时还是托同事网上抢购的
这手机有个问题,就是右侧的开关机和音量开关是一个一体的薄膜开关,容易接触出现问题失灵
当时买了2个,其中一个已经坏掉了,扔那里,另外一个给老妈用
当时还可以拆电池,后来的手机慢慢就不得行了

外壳断裂,但也不影响

两个手机差不多是一个适合买的

就这个薄膜开关,粘在手机侧面的

接口

近景

脱扣

取下

马上换上去

最后看下,当时手机的面貌

网友A:
恭喜老大又成功修复了,不过第一代小米也算是经典机型了

网友B:
1G--8G,现在跑不动了,好多APP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大又成功修复了,不过第一代小米也算是经典机型了

饥饿疗法买过的唯一一个手机

网友C:
感觉把锅仔片拆开擦一擦底下的触点也可以弄好,不过还是换新的稳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把锅仔片拆开擦一擦底下的触点也可以弄好,不过还是换新的稳一点

忘说了,之前上过wd40也无效。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8G,现在跑不动了,好多APP不支持了

我的是2g 8g版本的

网友:
锅仔片在老式手机上拆一个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大又成功修复了,不过第一代小米也算是经典机型了

这个是红米的 ,不是小米 M1

网友:
红米1S,进水后就没有用了

网友D:
挺有孝心的,表扬下。。。。。

网友:
以前用过这机子还可以。

网友:
当年枪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有孝心的,表扬下。。。。。

温总 最近没看你发片儿了呢

网友:
这款是红米Note 1

网友:
我的红米1S14年买的第一个小米,真心好用,一点问题没有,去年我二手几十块卖掉了.现在用的是红米3S,用了4年了,只要不坏,我能一直用,不听歌,不看电影,不玩游戏,没那么多app.平时用足够,还有现在的手机屏越出越大,单纯为了挣钱,不考虑用户需求,不如苹果有良心.要换我宁可换个二手的小米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