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接再励,又修好一台进水后不开机的红米note2

楼主(2020-08-24):
这台红米note2还是妹妹的活动机,和上次那台魅蓝note1一起沾水淹死的

到手不开机,充电倒是有电流
先拆开检查一下

开中壳了

底部尾插小板的水损试纸红了,估计是充电口进了水

尾插小板底下倒是未见异常

再看主板

主摄像头,边上的试纸正常

闪光的LED灯珠,这封装倒是少见

拆下主板

电池有点锈蚀了,估计是有轻微漏液

前摄及指示灯

边上的件锈蚀了,清理后是颗电容

距离感应器和环境麦

边上白色的是红外LED,可以遥控部分家电

左下角这里锈蚀也蛮严重的

小屏蔽盖里倒是无异常

大屏蔽盖很难揭开,暂时算了

主板底部看着没进水痕迹
感觉情况比魅蓝note好点

先来个全家福

楼下开始修理历程

楼主:
没洗澡,就用无水乙醇把板子锈蚀点洗刷了一遍
重新装机后还是不能开机
后来发现电池没电了

电池单独满(4.3V的,用4.2V的充电器充),手机可以开机了
但电源键比较难按,貌似有接触不良

插充电器,电流也能上去

指示灯亮(之前充电不亮的)

开机后可以进系统
但发现新问题,不能触控

好吧,又拆了检查触控部分

开始觉得这几颗二极管貌似虚焊了,但测试倒是没问题
另外这几颗应该是触控数据通道保护用的TVS管,与触控失效应该无关

感觉触控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就检查一下触控FPC

用放大镜看,发现触点貌似有腐蚀
用万用表测试发现左侧第二触点和铜箔已开路

这玩意太小不好焊,检查触控IC部分又是滴胶了的,没法飞线到后面了

只能刮掉断线位置的阻焊膜,直接搭焊了

剪了截耳机线的铜丝搭焊

老眼昏花,又不好固定
用以前铜丝做的烙铁头才勉强焊起来

再次装机,运气不错,触控功能终于恢复了

来个动图演示一下

搞定触控后,再来搞电源键

看着表面是有点痕迹,感觉不是这次进水导致的(可能是这么多年的湿气侵袭)
把3个键都擦干净

最后一次装机,按键灵活了

小结一下:
不开机应该主要是电池没电,加上电源键接触不良导致的(当然部分电路板的锈蚀应该也有影响)
触控应该只能是进水锈蚀导致的了,零件太小,但也只能飞线了
这次断断续续的折腾,运气不错,总算是修好能交差了

进水机偶修得少,这次算是原始积累了

网友A:
坐上沙发,这种机子,修好也会电池用电快,真的很麻烦的呀

网友B:
魅蓝性能不行啊,真心不值得修理

网友C:
兄弟好手艺,我有台进水不开机的红米NOTE5,兄弟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
前几天我的红米触摸屏突然失灵,幸好在保,拿到售后不到一分钟就修好了。问他哪儿的原因,就是不说。还加了一句“千万不要随便刷机”。

网友:
元首手艺相当不错的说。

网友:
手头有个网上淘的 C106总成,显示没问题,触控连接线 被他从贴近 外屏处切断了。

网友:
如果有超声波清洗机的话,可以在酒精中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上沙发,这种机子,修好也会电池用电快,真的很麻烦的呀

关机几天,耗电感觉无异常,魅蓝note用电还少点

网友:
闪光LED灯珠芯片,好像跟CREE的XPG2同款,只不过为了手机超薄,只能平面封装。

网友:
元首手艺相当不错的说+1,下次有手机坏了也找楼主。

网友:
看到你的回复过来的,进水机出线最多的就是元器件腐蚀,小元件损坏,是最好修复的,小几率会造成cpu或者字库物理损坏,本人就是做手机维修的,主要修主板

网友:
后排围观元首修手机~

网友:
我也有一台耗电很快,MTK发热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蓝性能不行啊,真心不值得修理

妹妹说拿给老爸用,打接电话够了

网友:
这样的软排线搭焊确实费力

网友:
苹果6  触摸有时候有点问题,楼主,帮我重新焊接下  屏幕排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好手艺,我有台进水不开机的红米NOTE5,兄弟能帮忙看看吗

偶这都是碰运气呀!

网友:
差评!没有灌它半斤二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