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台电又出新幺蛾子了,8月新版锋芒

楼主(2020-08-24):
刚从pdd上买的
58块
测不出芯片和主控
深度检查就死机

慧荣软件看了一下是海力士的tlc

网友:
从版本号来看是慧荣主控

网友A:
猜测是慧荣3281+B16,黑片工具开出来会有3,4G的SLC cache,cache内写110多。

上慧荣量产工具看一下便知。

网友:
看错标题了,还以为台积电又出什么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慧荣3281+B16,黑片工具开出来会有3,4G的SLC cache,cache内写110多。

上慧荣量产工具看一下便知。 ...

兄弟说的对
用毁容的工具看了一下

网友:
跑个全盘测速吧。
同意三楼看法

网友:
H25QFT8A1A8R 百度看了下,单ce好像是20~30M的写入
你这个2ce应该是64M的写入?测试那里掉到60多M应该是写穿缓存掉速了
除了读取不行比不上之前的三星TLC外,还好吧
之前锋芒pro闪迪MLC三星TLC混用,但你这个是锋芒就不好说了,总比旧锋芒用2251-09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对
用毁容的工具看了一下

颗粒猜错了。

没想到是海力士3Dv4。

凑几片上SM2258H(或PS3111)不掉速美滋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颗粒猜错了。

没想到是海力士3Dv4。

这颗粒上PS3111这种没有外部缓存的也能不掉速?

网友:
不出幺蛾子就不是台电了,拆开看看是不是牛屎颗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上PS3111这种没有外部缓存的也能不掉速?

找一下技术宅小唐的一个帖子,在PS3111上,关闭slc cache,是可以不掉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技术宅小唐的一个帖子,在PS3111上,关闭slc cache,是可以不掉速的

哦哦,就是没有快乐模式那种速度了呗
我还以为满速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就是没有快乐模式那种速度了呗
我还以为满速不掉速……

凑够16ce,或者32ce,应该也可以满速。

网友C:
我也是PDD上买的58,8月13日,主控开始的时候用4.0芯片精灵测不出,后来升级到4.19测出来是群联的主控2251-09,颗粒是闪迪TLC 453E99B37A72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9(PS2309) - F/W 07.00.5D [2019-06-14]
闪存识别码: 453E99B37A72 - SanDisk(闪迪) [TLC]

网友(2020-09-25):
胜在价格足够便宜,当初89买的128G锋芒Pro.还好手速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PDD上买的58,8月13日,主控开始的时候用4.0芯片精灵测不出,后来升级到4.19测出来是群联的主控2251- ...

你这个肯定是牛屎芯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