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熟悉超市收银系统软硬件的大神么

楼主(2020-08-24):
我单位有个积分兑换物品的超市,小,就约200种小商品,兑换不同商品的所需积分不一样。不用钱买,拿员工的积分来兑换。
开放日会有上百人集中来兑换物品,用纸张进行积分计算,扣减,登记等太慢太累。想引进超市的收银系统,进行商品扫码兑换。硬件方面电脑有了。
还需要配什么软硬件?有些商品没有一维码,如何处理?
熟悉的坛友说说经验注意事项等等,详细些更好

网友:
自己打条形码贴上

网友:
何必呢,直接搭个商城不就好了,商品全传上去,员工注册账号,然后后台手动充值积分,想买啥直接买就行了

网友:
所有商品都上 条码
最简单的 光枪直接扫描进 excel 都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所在不是收银系统,而是你们没有迅速查积分的手段啊。。。

员工兑换用二维码,工号?反正都是员工,晚些时候也可以追究。。。
只要弄个类似扫码枪的玩意把工号和兑换的物品(上面有条码记录下来就行了。。。

后期excel处理一下 工号和扣减积分的表格,发给积分数据库核减一下就行了,如果变成负数了就发邮件通知员工。。。

一般没必要做成实时查询的,你要做成实时的,成本就大了,那不是收银系统了,那是预付费结算系统了。。。

网友:
去看看 草料二维码 一个商品一个码 扫描有后台  后台有Excel统计

楼主:
完全没接触过这些软硬件。对大家的回复很多不明所以…

网友:
百度搜条形码生成器  全是 的
条形码自己 填数字生成的  把你填写的数字录入收银系统就行了、
条形码普通打印机打印出来贴到商品上就行   扫码枪都可以识别的

网友:
收银系统买整套的比较方便省事   扫码枪系统硬件全齐了
你自己只用准备商品 录入条形码就行
如果有成本限制就咸鱼淘个二手的没多少钱
还要压缩成本的话 百度搜单独的收银软件破解版 绿色版  付费版自己选  要单独准备电脑和扫码枪

网友:
现在小超市纷纷“跳河”,去淘个二手的收银系统撒。

楼主:
单位超市,单位出资不考虑二手了。
是福利性质也没盈利。考虑小投入的就好。

目前计划一个月开门一次,集中兑换,上百人短时间内蜂蛹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