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48V锂电充电电器,铝壳 带风扇 做工不怎的。

楼主(2020-08-24):
铝壳 带风扇,看起来不错。实际感觉不怎么的,现在地皮贵之后,新能源二轮小车一些没地方停车,只能露天充电。所以防水充电器是必要。因充电失火,送牢房,不是不可能的,不说废话说多就跑题,这里是拆机版块。等你来发言。2A的
3A

网友:
真的不堪入目了,哈哈

网友:
这充电器防不了水的,散热孔,风扇,都是可以进水的地方,想要防水得买全密封无风扇的那种

网友A:
锂电充电器才2A电流,太弱了,起步5A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充电器才2A电流,太弱了,起步5A才行。

估计 你是受手机快速影响吧,现在快速都是牺牲锂电寿命为代价的。标准充电0.2C.  所认充电还慢充比较好。急用没有电,快充充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 你是受手机快速影响吧,现在快速都是牺牲锂电寿命为代价的。标准充电0.2C.  所认充电还慢充比较好。 ...

电动车用的锂电一般都是动力电池吧,1C充电都是小问题,20AH的电池组,用5A充才0.3C不到,根本不能算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用的锂电一般都是动力电池吧,1C充电都是小问题,20AH的电池组,用5A充才0.3C不到,根本不能算快充 ...

你这样说也对,现在锂电材料工艺不一样,有些能大电流充电。问题现在这种充电器,都没有温控的。所以平时还是慢充比较好,电池发热少(我认为充一晚上,6,7个小时,第二天刚好可以的,问题现在充电器没有快慢可调,只能配二个配电器,急用快充)

网友:
做工简陋,用料山寨,连基本的EMI元器件都没有。能通过认证,我的头给你当凳子坐!

网友B:
搬运我的图片也不说一下
要注明转载来源或者直接放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搬运我的图片也不说一下
要注明转载来源或者直接放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8
图片来源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8
图片来源链接

这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运我的图片也不说一下
要注明转载来源或者直接放链接

不好意思,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世界还真小,图片是卖家那里找的,发这个贴目的主要问一下,这个充电器怎么样的,本打算入一个,(好像没有截止电压可调电位器,所以这货好到哪里去)。 ,看到你原贴有更多图片和坛友回复,所以放弃购买,同时你谢谢分享的图片。

网友:
这种东西,金属壳是不是更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也对,现在锂电材料工艺不一样,有些能大电流充电。问题现在这种充电器,都没有温控的。所以平时 ...

我也是,在供应那取样单买十几根没数据的充电线,没有数据通讯和普通接头应该是慢充,高通快充得需要数据线,蓝绿厂VOOC和华为SCP需要原装线加原装电源才能快充。好像4点4伏锂电池不太耐用,我买的N4s和z17mini手机电池都一年慢充后鼓包,应该用类似松下3400的4点2伏技术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供应那取样单买十几根没数据的充电线,没有数据通讯和普通接头应该是慢充,高通快充得需要数据 ...

另外一个 快充用久了电池容易比原先最初更加发热, 这样一来,手机使用过程中,热上加热,这样会影响手机元件寿命,我原先ZUK Z2 手机 原电池3500MAH 原配充电器2.5A,用了2,3年,用到后面手机容易发热,最后手机EMCC 坏了,按EMCC读写不应该这么快了坏了,我觉得长期温度过高导致EMCC 损坏。现在原配充快充充电器和按新电池匹配的,用到后面电池损耗,充电器就不匹配,所以平时晚上充电 用其它电流少一些原装充电器,减少充电过程中电池发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