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大神推中小型电动螺丝刀, 博世GO2/德伟DCF680不知道怎么样?先谢过了

楼主(2020-08-24):
一年用不上10回八回,难得修修笔记本家用电器等,博世GO2现在价格也不贵180元,但是见这里的大神说质量不咋地不知道最近新出的有没有改进过?,DCF680最大扭矩4小了一点,心里也没数,太贵的就不用考虑因为难得用一回然后就是吃灰,希望最小扭矩小一点修理小东西能派上用场不会打花螺丝,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推荐的吗?再次谢过,

网友A:
我打折买的tsr1080双电,300多,稳定使用几年,差不多时间的妙达2套都废了。建议买枪型的博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折买的tsr1080双电,300多,稳定使用几年,差不多时间的妙达2套都废了。建议买枪型的博世。 ...

谢谢你的回复,大的枪型我有,

网友:
松下笔形螺丝刀的国行。现在230多点。
听说很多大神首发高价位收藏了。

网友:
二选一肯定得伟,批头可以锁死,可以枪型、电池可以更换、最主要的是工作灯修小家电太方便了!

网友:
这俩其实都可以

网友:
680 加购物车 不定什么时候又3xx了

网友:
不要买BOSCH G0,那东西非常难用!!我都扔在那里吃灰了!

网友:
高一工机 DB3 吧

网友:
go2适合比较大型的家电维修,对笔记本来说扭矩太大,对小螺丝体型也太大,还是用24合一比较好点。

网友:
小动X2 尝试下,现在价格是299

网友:
修笔记本还是手动吧

网友:
我之前试用过很多款电动螺丝刀,包括这两款。如果只在这两款中选,按你的使用要求我推荐DCF680。不论最小扭力还是最大扭力,在力度控制方面,DCF680完胜博世二代狗,主要缺点就是体积较大。如果对最大扭力要求不高,松下EY7412、大有5612倒是不错的选择,扭家电的螺丝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得伟680不好用的,那个陀螺仪功能会让你想退货

网友:
轻便的话,bosch go不错的选择,很多场景还是很方便的,比如顶棚螺丝,或者俯在桌面上作业,(拆卸螺丝,配相应披头00 01 Ph1 PH2 等)就是便携方便。

网友:
拧小螺丝多建议德伟680,包括鼠标键盘计算器小螺丝都打滑,甚至卡西欧手表都可以拧,无级变速好控制,拧大家电也没有问题,缺点个头大点。  博士go可以拧电视机,电冰箱一类的大家电螺丝,优点个头小,缺点最低档位力度大,好像可以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伟680不好用的,那个陀螺仪功能会让你想退货

你恐怕没有研究或者不习惯DCF680的使用特点。只要手腕转动螺丝刀的速度控制得宜,搭配机械离合和自停,熟悉后非常顺手。主要缺点还是体积略大,直柄使用时重心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