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老款笔记本电源拆解(Lenovo CPA-A085)

楼主(2020-08-24):
长条那种老电源

这电源3年前我修好的,现在想给白菜白光供电,这个19v我想微调到22v或者23v,输出电容是25v耐压。

但是没找到431啊……,这个是低压两个芯片

丝印看不懂

正面也没有芯片了,正面低压区只有一个三脚整流管。

高压区,

丝印看不懂

想改23v左右,请大佬支招

网友:
感觉做工很差

网友A:
光耦旁边那个贴片三脚的元件是不是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旁边那个贴片三脚的元件是不是431?

第一个放大图就是那里。那个三脚贴片写的“A1工”不是431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放大图就是那里。那个三脚贴片写的“A1工”不是431啊

那你得自己分析一下光耦的电路,看是受谁控制的

网友:
在联想手里不会做出很好的东西,相比之前没被收购的thinkpad就知道,到现在直接换成塑料机身了

楼主:
光耦357输出后边芯片查到了,是这个

网友:
做工里面联想从来没好过

网友:
集成显卡本子的电源 功率不大

网友:
103好像是1个431+一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