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个万用表,百元以下

楼主(2020-08-24):
求推荐个百元以下表,性价比高,耐用就行了,谢谢

网友:
新手推荐全自动,老手推荐4位半,最好优利德,胜利

网友A:
昨天刚下手UT89X和UT33D+,一个放家里,一个放背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下手UT89X和UT33D+,一个放家里,一个放背包里

请问好多推荐UT136B+的怎么样啊

网友:
平时多强电220v维修,推荐带有NCV档的,弱电家电维修选择有电容档的,两者皆有更好

网友B:
优利德890C新款也是不错的一款,手动挡的,只是跳变的小信号方面不怎么样(1V一下的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好多推荐UT136B+的怎么样啊

一般家庭用足够。
很多帖子谈这个表,翻翻就知道

网友:
炮灰20元包邮9205,搞烧了再买,家用一块表起码可以用10年左右,100元自已算下是不是可以用一辈子.
我2004年左右入手的牛屎9205到现在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890C新款也是不错的一款,手动挡的,只是跳变的小信号方面不怎么样(1V一下的信号电压) ...

就这个吧,谢谢了

网友C:
胜利890c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胜利890c用也可以!!!

胜利的现在不行了,还是优利德的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好多推荐UT136B+的怎么样啊

自动档是有钱人玩的,如果只是偶尔用用,精度要求不高UT33A+可以

网友:
我不建议用890系列,仪表做的太笨重了,9V电池换的要命,890C和890D我都有,我前些天买了块希玛st-833A的自动表,做工小巧,带频率测量,2节7号电池,速度挺快的,用的是8M晶振,比胜利4M高一倍,对胜利表无爱了,890系列拔盘设计存在问题,蜂鸣档设计应该在OFF旁边,电阻档竞严重违反操作常识逆时针由大变小,如果你测量通断后测量交流电压拔盘才叫酸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好多推荐UT136B+的怎么样啊

我买的就是UT136B+,效果还可以,自动挡的好用.

网友(2020-10-29):
看你干什么用,家电修理,电工,制冷…

网友(2021-02-13):
引用 网友A:
自动档是有钱人玩的,如果只是偶尔用用,精度要求不高UT33A+可以

UT33A+有何優點?

网友:
小,好带。自动档,适合菜鸟

网友:
优利德ut890xd,4个AAA电池,还能测>3v的LED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