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4.6V铁锂充电器

楼主(2020-08-24):
淘宝了个14.6V5A充电器,车上40AH铁锂,带一个1A暴力风扇试了24小时没问题,谁知一充电池就烧了,遂拆。LY6806爆了,
仔细查,原来是7N60第一脚虚焊导致,这质量,32元没了

楼主:
想问一下:用ATX电源改14.0伏电压,加限流电阻充4串铁锂(有保护均衡板)是否可行?不用充满都行,大约有80~90%电就行。主要是看上ATX的耐操和随手可见

网友:
怎么不上个主板近照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用ATX电源改14.0伏电压,加限流电阻充4串铁锂(有保护均衡板)是否可行?不用充满都行,大约有80 ...

直接改为14.6V电压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为14.6V电压不是更好吗?

14.6V怕充爆,感觉改成14V安全一点,限流5安+2安档位,安全第一,还不确认行不行

网友:
有保护板充满自停的不用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用ATX电源改14.0伏电压,加限流电阻充4串铁锂(有保护均衡板)是否可行?不用充满都行,大约有80 ...

可以的,五个汉子。。。。。

网友:
这电源竟然还打胶,够良心的了,哈哈哈,可以修修

网友:
找卖家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