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k2p a1版拆,做工可以,扔了可惜

楼主(2020-08-24):
无法获取ip,好像也有重启现象,不管怎么说,查供电再说,四路供电
供电六角ic:FF7PCF
找了半天也没资料,有没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
扔了干嘛,我的还在服伇呢

网友A:
有没有先刷机看看呢,排除一下是不是固件问题!

网友B:
楼主先硬恢复出厂设置,万用表再测3个电容电压先,再考虑芯片级维修

网友C:
先测各路电压吧,5V,3.3V,1.8V之类的。

找出不对的再考虑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硬恢复出厂设置,万用表再测3个电容电压先,再考虑芯片级维修

没思路了,5v,5v,3.3v,1.1v,四路供电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下手,
1.怀疑交换机,集成u干u
2.ram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各路电压吧,5V,3.3V,1.8V之类的。

找出不对的再考虑修。

没思路了,5v,5v,3.3v,1.1v,四路供电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下手,
1.怀疑交换机,集成u干u
2.ram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刷机看看呢,排除一下是不是固件问题!

刷了,没有用。

网友D:
先检查3.3V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3.3V供电是否正常。

3.3是有的就是3.3后面有一个芯片6脚l7ha402不知什么鬼,也是查不到资料

网友E:
换个其他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其他的固件,

换了,没有用

网友:
换固件都没用那真的没辙了

网友:
真放弃的话,扔给我研究研究。。

网友:
瞎猜的,我怀疑是电解电容都坏了,全都换掉

网友:
还是A1的板子看着舒坦

网友:
电容全换了再看看!

网友:
去恩山出了回点血

网友:
我出邮费解君愁

网友:
底部还有一层铝板。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