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不认识什么东东?开机显示连接网络,有用吗?怎么使用?

楼主(2020-08-24):
版主封贴吧

高手的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怎么看也像diy的是什么东东?有用吗?怎么使用?

内含一个12v开关电源 有手机卡插槽一张 开机屏幕显示搜索网络?

网友A:
应该是无线电发射之类的    有三菱功放  天线接口

网友:
短信群F器?还是手机信号干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线电发射之类的    有三菱功放  天线接口

谢谢回复,怎么使用啊?

网友:
三菱功放 的频率是136-174Mhz,是个V段的机器,

机器后面的天线接口是M头,

网友:
信号放大器吗

网友:
考场屏蔽信号用的干扰器

网友:
信号屏蔽器啊

网友B:
是信号放大器,我单位楼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信号放大器,我单位楼上就有。

帮忙看看咋接线用?

网友:
大功率无线发射设备不接天线竟然敢乱开机!

网友C:
别的没看出来,但是看接口和上面的标识这东西应该是个天线功率放大器之类的东西,看这个硕大的散热片,这东西应该功率不小,不接天线如果开机可能会冒烟

网友D:
考场作弊器的发射器。用sim卡接受短信指令,再用电台发射出去。

网友E:
就是个考试作弊器发射机。
前面板处是手机模块,连接内部V段大功率功放,所以应该是外部打电话到这个手机号或者短信之类的发到这个号上,然后将语音信号或者短信内容编码后转为对讲机信号发射出去,给考场内的隐藏式接收器收听或解码显示。
那么大的V段模块而且没有接收电路,可以肯定这只是个单向装置,只能向外发射V段对讲机信号,不能接收对讲机信号。这个模块本来是给车载台用的,只能是发射语音或低速率数据。
其实这个装置改装一下做成mini版BP机寻呼发射台挺不错的;或者加双工器和接收电路改成手机语音信号转对讲机语音信号的中转台,用对讲机打电话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没看出来,但是看接口和上面的标识这东西应该是个天线功率放大器之类的东西,看这个硕大的散热片,这东 ...

谢谢提醒,继续求解。。。。。。。。。。。。。。。。。。。。。。。。。

网友:
好大的散热器,改个功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场作弊器的发射器。用sim卡接受短信指令,再用电台发射出去。

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考试作弊器发射机。
前面板处是手机模块,连接内部V段大功率功放,所以应该是外部打电话到这个手机号 ...

定是高手行家!!!!!!!谢谢了看来我的本事只有拆了卖发射模块了,,,,,,,,,,,,

网友F:
不接天线开机,功放有可能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接天线开机,功放有可能烧掉了

楼上几位,你们怎么就认为我没有接天线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