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朝能12V有刷钻值得撸不?

楼主(2020-08-24):
经典版和升级版一电一充都是179,问客服经典版是快充。两电一充经典版199升级版259。电池一样的明显经典版划算,有没有可能店家价格设置错误?已经下单经典版两电一充,淘金币和一淘返还便宜十块

网友:
多少米?链接呢

网友A:
19.9的双速不香吗,能买好多个,

网友:
19.9的双速不香?

网友B:
这玩意和19.9的比有何优势?
外形更短小了吗?
干的活更高级了吗?

感觉就是质量更好,寿命更长,续航更长,精度更好些。
但是9倍多的价格   感觉更适合收藏家和抚摸党。

感觉这个牌子的无刷钻 是真的短小精悍,就是399的价格 更强悍。

网友:
有刷真没必要买品牌货了,本身12V有刷基本都是550电机决定了这玩意儿的扭矩上限就摆在那儿,品牌和19的最根本的区别无非就是电池和是否有反向锁定结构(即能否用单环夹头),其他的外壳质量电机品质齿轮组精度等等哪怕是好也好的有限,要说拉开明显差距真不至于,12V的炮灰钻买把19的真够用,打塑料打木头打瓷砖打铁都够用,要是打不动那也到了该换无刷系列从根本上增强扭矩的地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和19.9的比有何优势?
外形更短小了吗?
干的活更高级了吗?

无刷现在329,电池通用的

网友C:
简直太不值得了。这货也不算什么正儿八经的品牌。算是杂牌里面比较花钱做网店的类型。
这价格1688上买仿牧田款的18v无刷都够了。
类似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直太不值得了。这货也不算什么正儿八经的品牌。算是杂牌里面比较花钱做网店的类型。
这价格1688上买仿牧 ...

家用不要太重的,家里有东城电钻电锤。12V完全没问题。那个无刷的看评论不大好,比如批头容易松动同心差什么的,有刷的看描述是快充,两款充电器不同电池都是通用的。以后坏了189买个无刷机头?

网友:
楼主是做广告来的吧.这价格,还有刷,.......想啥呢

网友:
楼上该说的都说了,楼主实在想上就不必谈什么价格了

网友:
小钻推荐锐奇12v 有刷无刷都行 锐奇做工还可以 我淘了个二手 用起来感觉不输大牌 第一次用锐奇 不错

网友:
潮能除了S120无刷那款,感觉其它性价比不高

网友:
时间够用的情况下,慢充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的双速不香吗,能买好多个,

19.9!借问酒家何处有???

网友A:
已经涨到28包邮了

快快快!双速包邮!双速锂电钻包邮,券后【28元】
其他特价活动都是单速锂电钻,这次是双速!单速锂电钻转速多在0-750转每分钟,适合上下螺丝,很难在硬物上钻孔;双速锂电钻有高低两档,低速挡和单速钻一样,高速挡转速0-1500转每分钟,特别适合钻孔,尤其是瓷砖钻孔、金属钻孔,双速锂电钻+合金钻头非常轻松!不多说了,抢到手才是真的低价!
点击查看: https://s.click.taobao.com/rHe4Dxu; ¥yunmc29W2X6¥

网友:
要上车都趁早啊

网友:
单位给员工配的就是这款,综合来看质量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涨到28包邮了

快快快!双速包邮!双速锂电钻包邮,券后【28元】

下单的39升级款中午到了,有电量显示,外壳重新开模。半封闭散热孔。电池标1500mAh有温度保护。新接口和29的不通用

楼主:
还是这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