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易朗之星48v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0-08-24):
以前几块钱包邮入手了个电动车充电器,准备改可调。

楼主:
  此车充是铅酸电池充电器,高压侧是常见的3824,次级的芯片不是常见的393啥的,是DS4018,网上都没资料。只在论坛看到别人发的脚位定义。
  新手,看了很多教程,按规矩还是先从TL431下手。

楼主:
  弄了半天分压电阻,实现了从30几伏到55v可调。
然后整3842的独立供电电源,掏出一个9v的路由器电源,改到了16v,再拆掉3842的启动电阻还有辅助绕组供电限流电阻。

网友A:
去掉不知用途的八脚芯片,那个应该只是充电用的。
3842独立供电后调整次级431取样电阻比例应该就可以改可调了。
不过应该不宜改大范围调压吧?

楼主:
  焊接好3842的供电,电压可以下降到19v左右,就下不去了→_→,然后给次级芯片弄独立供电,是5v的,还是先断开原来的供电,用另一个可调电源先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不知用途的八脚芯片,那个应该只是充电用的。
3842独立供电后调整次级431取样电阻比例应该就可以改可调 ...

充电芯片好像也有电压电流检测功能

楼主:
  给次级的ds4018接好供电之后,发现电压还是不能调太低,太低的话tl431和光耦没有了供电,所以我直接从4018的供电5v处接了一个二极管到431和光耦的供电处,终于电压可以下降到2v左右

楼主:
  又搞了半天分压电阻。。最后的结果是3~60v可调,再费劲都有2v,不搞了。就这样吧。至于调流,不太会搞。
  弄坏一个电压表,一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

更新完了。。。。

网友C:
估计带负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带负载用不了

应该可以吧,没有负载仪,用12v的灯试了试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带负载用不了

又试了试半导体制冷片,12v6A的,也能带动。压降也不大

网友(2021-01-07):
引用 楼主:
又试了试半导体制冷片,12v6A的,也能带动。压降也不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508&mobile=2
照这贴改了电压0伏起调成功,调流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