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机板sm3281,补全元件改外置供电

楼主(2020-08-24):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废话不多说,直插正题。
贴上图中元件,重点:补上r63,拆掉r25!
另外,u5使用原理图中的eml3020,没有电压输出,应该是引脚定义和板子不一样,白买了,浪费时间拆来拆去的。
u5使用拆1081板子上的5脚IC,最后一个图丝印E1GS9正常使用!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买什么型号?

又研究一下,可能这个型号是适合的SY8008BAAC SY8008 PWM同步降压DC-DC电源芯片 贴片SOT-23

网友:
很好,很好。独立供电

楼主:
刚查了一下eml3020引脚定义和板子预留完全不同,还好没烧坏什么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一下eml3020引脚定义和板子预留完全不同,还好没烧坏什么零件

不知道,这下能不能解决供电问题,3281有时候真是迷一样的兼容性,软件调教都多少年了,基本上不可能出现问题,唯一的解释就是供电了!先收藏这个帖子吧,期待测试效果,
补上供电之后能不能帮忙测试一下,这个板子在安卓系统的兼容性,我在朋友的汽车修理厂,这个拆机版的兼容性实在是太差了,根本识别不到,3281C倒是挺好,要不是因为这个拆机版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U盘主控(没有之一),也不想折腾了,

网友:
就补了一个五脚IC?还是补了哪里,最好弄个对比图啊

网友B:
去了R25,加了电感和IC,另外R6换到R7是flash跳线?R30、R31是你补的供电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了R25,加了电感和IC,另外R6换到R7是flash跳线?R30、R31是你补的供电还是什么? ...

贴R6 R30 R31 L3 U5,拆R25。
R18限流D1D2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下能不能解决供电问题,3281有时候真是迷一样的兼容性,软件调教都多少年了,基本上不可能出现 ...

我试过小米5sp,没改供电,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挺好,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下能不能解决供电问题,3281有时候真是迷一样的兼容性,软件调教都多少年了,基本上不可能出现 ...

3268m的兼容性也是操蛋。

网友:
改好以后2.0接口写入没事,3.0口写入掉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下能不能解决供电问题,3281有时候真是迷一样的兼容性,软件调教都多少年了,基本上不可能出现 ...

我试了,方法可以,就是2.0接口可以写入,3.0接口写入掉盘,我在想要不要把R25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方法可以,就是2.0接口可以写入,3.0接口写入掉盘,我在想要不要把R25也加上。 ...

我觉得不需要r25。3.0掉盘和改外置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需要r25。3.0掉盘和改外置没关系吧?

r25是连接哪个点的,改外置之后跑圈发热怎么样,贴点图给大家说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需要r25。3.0掉盘和改外置没关系吧?

但是在不掉盘的前提下,那这个U盘性能比单接R25还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在不掉盘的前提下,那这个U盘性能比单接R25还要差。

也许是你什么地方没弄好吧?我改完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你什么地方没弄好吧?我改完没任何问题!

你那个丝印的IC我淘宝上没找到,所以我找的是SY8008BAAC SY8008 PWM那种,估计也不是很好。

楼主(2020-10-08):
有些兄弟需要的3280原理图,3281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兄弟需要的3280原理图,3281参考一下

兄弟,有完整原文档吗

网友(2023-07-25):
请问楼主有3281ab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