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新买的品胜usb2.0单TF卡读卡器,竟然是硬封芯片,良心产品。

楼主(2020-08-24):
无事拆天新买的品胜usb2.0单TF卡读卡器,竟然是硬封芯片,良心产品。一般来说,这种小小的单TF卡读卡器没有几个是硬封芯片的,基本是黑胶牛屎封装的,用过几次后非常容易坏。

网友:
还是3.0读卡器好用又实惠了:Strive:

网友A:
牛屎故意做成芯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屎故意做成芯片状

没这个必要

网友:
品胜的东西相对还是有节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屎故意做成芯片状

芯片是要封装的,牛屎是直接把芯片用邦定技术贴在电路板上了

网友:
SSK也是有芯片的,其他牌子不好说。
只是现在2.0的性价比太差了,不如直接买3.0的,保证都是芯片的。

网友:
我在想现在的移动硬盘壳这么便宜有没有牛屎的?

网友:
说牛屎容易坏低误解,

便宜读卡器用牛屎容易坏是设计有问题,散热没做好,他要是用双层玻纤板,大面积铺地也不容易坏;而实际便宜货都是超薄的单面板,没有散热空间。

而硬封芯片那么多脚就可以代替大部分散热效果。

网友B(2020-10-26):
GL832K 嘛,SSK 也是这个(其实更早以前使用的是带晶振的 GL827L,这芯片已经是缩水后的了)。SSK 的读卡器在插入 TF 卡后,不会突出一节,设计上比品胜要好。
另外,823K 其实能同时支持 TF 和 SD 读取,比如KDATA 金田双合一读卡器也是这个芯片。品胜现在也出来一款双合一 (TS-E031 升级版,原本的单 SD 是牛屎),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GL832K 嘛,SSK 也是这个(其实更早以前使用的是带晶振的 GL827L,这芯片已经是缩水后的了)。SSK 的读卡器 ...

GL832K 才16个脚能同时读取2张卡?GL832K 读写U3卡速度读速和写速是多少?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测试一下这个GL832K读卡器读写速度?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测试一下这个GL832K读卡器读写速度?

读写速度不快,但读书一般的TF卡足够了。关键是硬封的芯片经用,稳定不容易坏。这才是这种读卡器的优点。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买USB 2.0的读卡器!这速度会卡脖子,前几天刚丢了一块32G的闪迪TF卡,正心疼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买USB 2.0的读卡器!这速度会卡脖子,前几天刚丢了一块32G的闪迪TF卡,正心疼呢! ...

办公用,小文件无所谓

2.0的快的也有几十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买USB 2.0的读卡器!这速度会卡脖子,前几天刚丢了一块32G的闪迪TF卡,正心疼呢! ...

我今年在网吧丢了3张三星红卡,1张128G,2张64G。
真头疼,每次都是下机的时候忘记拔读卡器。
上班也经常插电脑上走的时候忘记拔。有没有什么招避免读卡器插电脑上忘记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办公用,小文件无所谓

2.0的快的也有几十兆。。

这款芯片我实测读写速度都是20MB/s

网友(2022-08-23):
还有 MA8121   WX 13510179940

网友:
直接上3.0的

网友:
以前的飚王 SSK也是,挺不错,不知道丢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