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单的QC12V自动诱骗器

楼主(2020-08-24):
借鉴@qrut 大神的思路利用RC延时电路准备做个QC12V自动诱骗器

这是修改后的原理图,原理十分简单,大概讲解一下:R1、D4结点为D+先提供0.6V的电压准备握手,R2、C1为延时电路,上电的过程中R2缓慢给C1充电,等到大约3秒左右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Q1栅极导通电压时,R3、D5形成回路,结点再给D-提供0.6V电压,此时握手成功,充电器准许输出12V。R6为电容泄放电阻,如果去掉这个电阻诱骗速度会更快,大概2秒不到,那我为什么要加上呢,主要是比如你用这个诱骗模块测试某个东西时突然拔掉再去换另外一个东西重新插上,有电阻时大概5秒左右就放完电容里的余电,栅极没了电压DS断开;没电阻时因为电容自身消耗余电比较慢,再加上MOS管还有结电容,此时DS极依然导通,这时再重新插上充电器D-检测你没有晚1.25秒再给我电压我就不输出12V。。。其实原理图还需要再修改一下,把D5移到D极上面,S极最好是完全接地。

收到样板,准备切割

切割后的小板

元器件准备好,开始焊接

恒温台焊接,比烙铁焊好看

3秒不到诱骗成功,红色为电源指示灯,绿色为12V输出指示灯

这种情况就是上面我所说的拔了插的太早,正常要等待5秒左右才能重新上电

焊上USB加负载测试

跟上个版本对比小巧了很多

最后来个全家桶

网友:
漂亮,我现在还缺QC12的电源

网友:
又来诱奸未成年花朵。。。。

网友:
加延时好,断电可以自恢复

网友A:
不错 咸鱼链接走起

网友B:
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闲鱼链接走起来

网友C:
19v的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v的怎么搞?

那也要看充电器支不支持20V输出,或者诱骗后的12V电压再次升压到19V,难道你要给笔记本电脑供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闲鱼链接走起来

有是有,就怕没人看中这些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咸鱼链接走起

这应该没人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没人要吧

好东西,早点看到我就不去买成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也要看充电器支不支持20V输出,或者诱骗后的12V电压再次升压到19V,难道你要给笔记本电脑供电用? ...

我用Lenovo的65W充电头,平时用TypeC给MacBookPro充电,在淘宝上淘了几个19v诱骗器,也直接给Sony的蓝牙音箱充电,比原装的小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Lenovo的65W充电头,平时用TypeC给MacBookPro充电,在淘宝上淘了几个19v诱骗器,也直接给Sony的蓝牙 ...

那个诱骗的是PD协议,应该是基于IP2721的诱骗芯片。

网友E(2021-04-16):
又见电源达人@杨年
你好,正巧,我有电源问题请教
一般淘宝上出售的QC诱骗器模块
输入端如果接入无协议的普通DC20伏特
诱骗器输出端会默认输出20伏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见电源达人@杨年
你好,正巧,我有电源问题请教
一般淘宝上出售的QC诱骗器模块

自问自答,看了你的诱骗器原理图
发现电压是直通

网友E:
借此向@杨年达人问个问题
据说PD也包含QC
试问,你的诱骗器换成TypeC接口
插入PD充电头,能否诱骗出12伏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此向@杨年达人问个问题
据说PD也包含QC
试问,你的诱骗器换成TypeC接口

第1个问题:我设计的是直通,不管QC还是DC输入,输出都是等于输入电压,淘宝卖的诱骗模块不确定有没有MOS作为开关隔离。
第2个问题:PD和QC是单独的两种快充协议,只不过很多快充充电器包含了多种快充协议,比如PPS(含PD)、QC、SCP、MTK等。

网友(2021-07-30):
引用 楼主:
那也要看充电器支不支持20V输出,或者诱骗后的12V电压再次升压到19V,难道你要给笔记本电脑供电用? ...

好像这种通常都是支持PD20V的电源,“顺便”支持QC3.0的20V:titter:很少有只支持QC3.0的20V充电器

网友:
R4是2K还是3.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