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PVM-8041Q不开机,请教我查机内电路

楼主(2020-08-24):
本人有一台SONY PVM 8041Q插入120V或DC12V不开机,电源开关旁边的LED灯不亮,一分钟后关机手摸显像管表面又有静电滋滋响,我连续开机试了几次都不行,因为没维修技术,还望各位坛友指点迷津,教教我查机内那里的电路,谢谢。

楼主:
SONYPVM 8041Q不开机

本人有一台SONY PVM 8041Q插入120V或DC12V不开机,电源开关旁边的LED灯不亮,一分钟后关机手摸显像管表面又有静电滋滋响,我连续开机试了几次都不行,因为没维修技术,还望各位坛友指点迷津,教教我查机内那里的电路,谢谢。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复杂,一般人可搞不定

网友:
经过我目测,这个是sony正品,没技术还是别折腾了。里面还有高压!

楼主:
不能开机是那里的电路坏?

网友:
是不是遥控开机有的cpu记忆上次关机状态

楼主:
监视器本来就不支持遥控器接受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视器本来就不支持遥控器接受功能的

那就修电源呗也可以上个电源模块看看

楼主:
我,万能表没有,也没维修技术,早晚要上班,看来得请人修了。

网友:
就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直接扔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