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手环一代,无损拆解

楼主(2020-08-24):
朋友换了小米二代手环后就把1代闲置下来。因为长时间未充电,发现无法充电,就给我玩了。通过网上找了好多种方法,怎么对付它都没反应,看来电池挂了。想着不然把它拆了换电池,网上找了教程,发现都是暴力拆解了,没有无损拆解的教程,于是自己动手来试试。
小米手环做工还是可以的,一点下手的缝隙都没有,只能先学网上的教程拆开表面的金属盖,因为已经拆解,照片是拆后补拍的,大家将就看。
准备的工具如下图,一个淘来的二手调温加热台(买来主要拆led灯珠用的)、一把镊子、一把装12号刀片的手术刀、一把装平口刀片的除胶刀以及 一段能覆盖住金属壳的高温胶带。

第一步先用高温胶带把手环的金属盖贴住,然后金属盖朝下放在加热台上加热,加热台我调到180度,大概加热了20-30秒左右,就直接拿起来用手术刀柄尾部轻轻一撬就整块下来了。

金属盖下来后下面是一个塑料面板,无从下手的,其他教程都是暴拆,咱不喜欢,就想着再加热吧,加热可能塑料变软好拿也说不定。于是就接着把高温胶带贴在塑料面板上,继续照之前的方法放在加热台上加热,这里我用的时间比较短,加热10-15秒左右就拿起来,毕竟怕塑料面板受不了变形。接着直接用手术刀和除胶刀刀尖轻轻在面板两边直线的位置小心来回滑动,最后刀尖差不多能塞进去1mm左右就到底了,最后还要再通过加热慢慢用力就可以把面板撬开(照片是马后炮,没成功就不想发了,没想到竟然成功了,必须来嘚瑟下)。撬开面板,发现底壳外观只有轻微痕迹,基本可以忽略,当然要注意小心用力,记得短时间多加热。

打开面板,就直接看到了有三颗led灯的这面主板,主板是直接固定在壳上的圆柱上,是将圆柱头熔化固定住主板的,直接下刀刮掉熔化的塑料就可以将主板拿起来,

不过振动器底面是用双面胶贴在底壳上的,大家拆主板时注意别扯断了排线。

主板全拿出来发现电池也没有鼓包啊,不过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是0v,看来救不活了,电池型号是360821、3.8v、0.17wh,去马爸爸家找下挺多的,没买,还在考虑要不要修起来。主板做工挺精细了,芯片这面也拍给大家看下,或许大家有需要研究的。

哈哈,朋友的二代又给我了,说是放车里晒到太阳,屏幕竟然无显示了,充电识别都正常,就是看不见,准备准备,研究拆二代手环去。

网友A:
无损拆解不错,二手加热台多少收的

网友B:
0V很像电压过低,保护板关闭不输出,跳过保护板量一下电压试试?

网友C:
二代的通病就是屏幕变暗,你可以研究一下怎么无损拆解并且恢复亮度

网友:
第一代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损拆解不错,二手加热台多少收的

马爸家上70包邮收的,从专门回收电子厂旧件的卖家那边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V很像电压过低,保护板关闭不输出,跳过保护板量一下电压试试?

这样啊,我去试试回来告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代的通病就是屏幕变暗,你可以研究一下怎么无损拆解并且恢复亮度

是的,准备也要来个无损,可是又怕加热二代前面板受不了。

网友:
我那个二代就是,屏幕变暗

网友:
我也有个1代,充不进电

网友:
电池激活一下,大概率还能用

网友:
我的是插着充电线 在桌子上摔啊摔 磕啊磕的 就能冲进去电了

网友D(2021-01-13):
也捡了一个头,10元配了表带,用了一段时间没啥意思,不知丢那里了。

楼主(2021-02-14):
引用 网友D:
也捡了一个头,10元配了表带,用了一段时间没啥意思,不知丢那里了。

我的就是放久了冲不了电了

网友:
其实加热后就可以正常充电了,亲测,只不过我是放在锅盖上加热的

网友:
还在用一代刷步数

网友:
坐等楼主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