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水龙头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0-08-24):
大家好,如图所示可旋转的根部渗水了,不开阀门不渗水

我分析拆解循序为01-02-03,01部分我轻松取下了

如何拆02部分把我难住了,请见下图

这需要什么工具,才可以拆?为了大家能看清
附上其它角度照片

麻烦懂行的告诉我工具准确名称
谢谢

楼主:
大家好,我取得了新进展,阀芯都取下了
如图:现在我不清楚了,02部分是通过上部旋转取下,还是从下部取下?

网友:
在台面下拆,冷热双管

网友:
你得把龙头从台板上拆下来,是从下面拆上去的

网友A:
没有什么不是一把锤子拆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不是一把锤子拆不了的。

得是能压住浩克的那一把

网友:
看到有螺纹,应该是拧下来的

网友:
基本都是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