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020款美的浅月10W吸顶灯拆解,看是否进一步缩水?

楼主(2020-08-24):
久违的9.9美的神灯,据说还能用农场3元红包(最近太难抢了,没用)
看看相比之前缩过几次水之后是否还能更缩一步?
诶,这次是说明书缩掉了~
相关说明直接印外包装上,
满篇就四个大字:不可拆解

笑话,铁底板这么好换芯的东西你说不能拆就不能拆?不管,拆!
灯罩是采取3个卡扣固定,非旋转式,拿一把小钢尺轻轻抵住其中一个,微微用力
啪,壳开了,边角也碎了,原来美的为了不让拆还糊了坨胶在里边,真够可以的

灯珠板带透镜,色温5700K,是稍微偏暖比较舒适的光源,
相比市面上常见的6500K会更适合长时间使用
铝基板+铁壳散热,美的还不至于自甘堕落缩水成玻纤板,
厚度还行,约1.1mm,这灯反正散热绝对不成问题

IC恒流方案,相比于最初版是有一定缩水的,
不过就10W,能点亮稳定运行就行,后续换灯芯也是连着控制部分一起换,无所谓,
IC型号如图

铁壳厚度约0.6mm(虽然不是特别厚但秒掉市面上的垃圾货不成问题,挺结实)
扣条厚度约1mm(我最看重这灯的一点就是安装方式,只需要打两个小孔即可安装,非常方便)

原装三芯线,浸锡处理,单根线芯直径约1.2mm,考虑到浸锡+软线本身密度问题,
1平方达不到0.75还是绰绰有余的,对于灯线来说足够了

扩展性测试:
TCL12W圆形灯板,直接扣上无压力,
铁壳中心是一个凸起的小圆盘,目测兼容常见12W灯芯无压力
24W的话得适当加长磁柱脚,空间应该是够的

502粘好碎掉的小角,装回,收工!

网友:
刚收到,正纳闷怎么旋开灯罩,然后就看到这篇帖子省事了
美的照明算是厚道的

网友:
这个灯也太小了点吧

网友:
这种做工已经很超值了,绝对买到就赚到了

楼主:
隔壁有拆到玻纤板的版本,目前有混发风险,不过好像也没折扣了,超过9.9就没必要买了

网友:
还有吗,楼主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壁有拆到玻纤板的版本,目前有混发风险,不过好像也没折扣了,超过9.9就没必要买了 ...

找了下没找到,能给个连接或提示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下没找到,能给个连接或提示吗?谢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9713&extra=
跟这楼主对了下批号,我拿到的这批应该是2月的存货,他拿的是7月的批次,已经全部缩水玻纤板,以后神灯也就买个壳子了,缩铝基板是我没想到的

网友A:
多谢。赶快看了我最近入手的两只,分别是2月和6月的批次。还好,都是铝基板的。

另外,用图中的拆机片可以无损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赶快看了我最近入手的两只,分别是2月和6月的批次。还好,都是铝基板的。

6月的也没缩的话那就是从7月批次开始了,美的这招臭臭臭,缩铝基板厚度也不能把铝基板直接缩没了啊,太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