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用干电池升压IC和电路做一个可换干电池充电宝

楼主(2020-08-24):
今天收到了买了干电池的座子,是2个串联的。单个是1.5V,2个串联是3V
收到后,打开看了看,这个盒子,如果加个升压板,不就能给手机充电了吗。用的还是干电池,应急用还挺可以的。
如下图,在电池负极接线出刚好还有一个小空间,只要找到一个外围很少的升压IC,就可以了,右边的位置是一个开关,开关我就还是保留着。

也是说干就看,就是找个合适的升压IC比较难,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因为要的电子料太多就淘汰了,找了2个小时,才找到了一个芯片,PW5100,看资料上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开始布局,割外壳。PCB布局大概是这样。位置很小,预计成品会是这样子的。
剩下就是等嘉立创的5块钱PCB打样到就可以焊接上去了。这个要等后天PCB板到了再更新。

楼主:
更新的来了:

材料:

1,普通
CD54-4.7uh一个

2,2个22uf的
0805

3,PW5100干电池升压IC一个   淘宝有

4,USB座子一个

5,电池盒一个,淘宝有

PCB文件: PW5100

焊接好以后,想了想,在电池+加个电阻500R串联接个灯做指示。

最后就是装盒子,测电压和充电了。

结论:干电池充电是可以,但是只能充电一会,两节干电池的电压下降很快,电池温度也是温热温热的。还是用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干电池成本太高,电流太小,几乎没机会用到的

网友:
折腾还行,单这都文物级别的应用了,去年老王店里还有,1.8还带线带铝壳。以前的非智能机诺基亚之类的应急还勉强。智能机就干电池这电量,通话5分钟吧,可能电流都上不去带不动。

网友:
想法不错,但是干电池有多少电量考虑过吗?

网友:
两粒aa电池升压想为现在起步动辄10w的手机充电有点科幻的感觉~

网友:
隆隆太木够在火车上买过一个干电池万能充,只是好奇,一次也没有用过,现在电池也漏液了

网友:
充电宝板子,芯片丝印27u623,忘了在哪买的了

网友:
三节或者四节说不定能用

网友A:
还是想办法搞大单体做充电宝可靠.论坛商家卖的蜂语10AH充电宝才19元,性能力不错呀.支持TYPE-C的MICRO-USB充电,2*USB放电.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办法搞大单体做充电宝可靠.论坛商家卖的蜂语10AH充电宝才19元,性能力不错呀.支持TYPE-C的MICRO-USB充 ...

哪个商家, 链接有吗, 谢谢

网友:
建议一号电池的或者三号电池那么大的,或者直接上动力型Ni/Cd,然后弄个效率高一点的升压芯片,输出可以很暴力的;当然也可以5节串联,然后低压差降压。小电流应用直接电荷泵就行,1.2~5.5V稳压5V的,外围器件就三个电容(贴片那种,ESR低一些的),干电池真心有点难为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