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樱花热水器水温不受控,超过设定温度

楼主(2020-08-24):
我有个樱花热水器,设定温度36 度,可是水温一开就是51度。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热水器什么毛病?

网友:
水温是50度高的话  ,主板坏 ,,, 水温是低的话,传感器坏

网友:
水太小,火力已经最小了

网友:
自来水水温高,水压低流量小。燃气已最小。

网友:
没办法,你水压低了,要么增加水压,要么在减小火力(把减压阀或者进气阀门关小点),要么换电热水器或恒温的高端点的热水器。要么无解。

网友A:
我家的是进水管处有脏堵导致水小,你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B:
其实,恒温热水器对气压、水压都有要求的,我家的前锋热水器也不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是进水管处有脏堵导致水小,你清理一下试试

谢谢,回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恒温热水器对气压、水压都有要求的,我家的前锋热水器也不恒温…… ...

你家的没有修吗

网友:
没修!应该不属于故障…………

网友:
燃气热水器的通病。天气热时,出水温度就变高了。当年我为此事找过多次售后,他到家调过多次也不行。后来我发现只要把气阀开小点,再把机子的水温调到最低就可以愉快地洗澡啦,当然过完夏天不要忘了把温度再调回去。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进水阀当初为了省水开了一半。现在全开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2021-02-25):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进水阀当初为了省水开了一半。现在全开解决了,谢谢各位。 ...

有始有终,及时结贴。为你点赞。其实,有时旧房子热水出水管脏污,结垢严重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是水量少。具体再根据各人情况对症下药。不外乎管道堵塞、阀门堵塞、滤网堵塞、供水水压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