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P9手机故障能刷机解决吗

楼主(2020-08-24):
华为P9手机,不能用了,具体如下:
重启

手拿的是那个拍照手机
结果如下

貌似看不出异常。进入系统后就是半黑屏

上边的飞行模式、电量指示、时间显示正常。底下的左三角箭头正常,但中间的白圆圈、右边的白色四方框都闪烁。没拍到显示的图,下边的这两项是我自己画上的。

这个一般是什么故障?手机显然自己不会修,但正在研究能否学学刷机。看我另一个帖子
“手机怎样卸载360等软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114&extra=page%3D1
这个故障刷系统能否解决?
想回复默认看看,可是没法,有没有办法回复默认系统

网友:
刷吧什么版本弄清楚,系统带就解决不了  原厂系统不带就可以解决

楼主:
长按音量键与电源键,出现的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
华为手机有个华为助手可以在官方网站里面下载安装,然后手机连上电脑会自动修复,你可以试下

网友:
来捡P9屏幕了,我P9屏幕坏了,已经放置一段时间了,如果你手机没有维修价值了,请联系我,我需要一个屏。谢谢!

网友A:
电脑安装华为手机助手用系统修复线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华为手机助手用系统修复线刷试试。。。

这个问题解决了,搜到恢复系统的办法了。
想问一下:我的另两个正常的手机,装的第三方系统,就是360系列的东西是系统的卸不掉。详见《手机怎样卸载360等软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这个思路能否给手机root?就是重装华为原版的系统?而不是带360的第三方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搜到恢复系统的办法了。
想问一下:我的另两个正常的手机,装的第三方系统,就是360系列 ...

手机关机后充电按音量上+开机键看看能不能进入eRecovery下载最新版本并恢复,
不行就按音量下+电源键进入fastboot后用华为手机助手修复下系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关机后充电按音量上+开机键看看能不能进入eRecovery下载最新版本并恢复,
不行就按音量下+电源键进入 ...

这个恢复了,没问题,7楼想问的是系统能否刷掉。恢复默认设置发现360之类的还是属于系统软件不让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恢复了,没问题,7楼想问的是系统能否刷掉。恢复默认设置发现360之类的还是属于系统软件不让删掉 ...

系统软件不root的话无解,不过可以下载个app“冰箱”,好像有免root版的,把那几个360软件冻结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