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不是蛋,怎么老是跳?

楼主(2020-08-24):
大热天。却老跳。闸。还越级,不但分路空开跳,而且每次必跳入户总空开(电表上那个)。

跳的是对应二楼插座这一路。现在夏天,除了台灯或者充电头,没啥电器在用。空调全天,但专门一路的。

先是把所有插头都按按紧,再把一些路边五金店买的三无转接头之类全部扔了。台灯也拔了。还是不行,少则数分钟,多则十几个小时,必跳。

线路最近没动过。要是短路,应该推闸即跳的概率大些,不会抽疯型。老化也不太可能。老化往往和负荷过重有关,可最近没负荷。。。电线质量目测还可以。

所以。。。考虑到每次都越级跳,第一次还触发了漏电保护器。会不会这个空开坏了?

网友:
大概率坏了或者重宝即将现世

网友:
测一下电流吧,除了坏的可能外,空气开关也有灵敏度的

网友:
买好点的空开吧

网友:
漏报漏电跳还是短路调会有差别的,漏电跳会有漏电提示标志,短路或大电流跳无提示,两个漏报一起跳则漏保损坏的可能较低,判断多为线路漏电,夏天天气潮湿,电线老化漏电或者连接处漏电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
三级配电规矩好像是各级漏电保护电流大小不一样,高低搭配才有保护作用,才不会乱跳。你这种情况属于二级配电,总空开上漏电保护电流最好50-75ma,后面分开关用30ma电流的,有问题分控先跳总控不跳,以避免全屋断电保护。一般建议总空开不带漏电保护,不然总开关一有动静就总是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级配电规矩好像是各级漏电保护电流大小不一样,高低搭配才有保护作用,才不会乱跳。你这种情况属于二级配 ...

我应该也算三级。电表处,入户强电箱,房内各区块都有不同额定电流值的空开。入户有漏保,动作电流30ma的,电表处看了一圈,应该没有漏保。

网友B:
我遇到过相似情况,在排除空开、漏保原因后,如果你用的是无霜冰箱,请检查化霜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相似情况,在排除空开、漏保原因后,如果你用的是无霜冰箱,请检查化霜部分。 ...

上菱冰箱自动化霜时,里面有根玻璃管内进水跳漏保

网友C:
断路器负载很轻时跳,我碰到过是断路器坏了。

但楼主总和分都跳? 二个同时坏概率很低。

没有钳表换个断路器确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路器负载很轻时跳,我碰到过是断路器坏了。

但楼主总和分都跳? 二个同时坏概率很低。

感谢指导!冰箱不在此路。我是跃层。现在出问题的是楼上墙插这一路。楼上的接法应该是厨房或者卫生间正上方的那个房间,然后并联两路给两侧的房间。
我目前的做法是逐一排除。空气开关已经换全新了,未果。

第二步是检查墙插。先断开一侧。保留的这一侧,经常使用的电脑墙插,拔掉所有拖线板,故障依旧。拆开墙插,不知道当初装修电工搞什么鬼,其他都是牌子货,此处是个山寨。用料极差,地线引脚后方甚至有融化痕迹?但实际上该86内盒并未接地线。(我是就近从空调墙插引地线接在PC机箱螺丝上,已经数年,从未出过问题,原理上也应与此次故障无关)。

花巨资更换。施耐德墙插。稳定了2天。以为修好了。出去度假。结果离家后不久就跳总空开,回来后冰箱全部腐烂。。。

于是检测另外一侧。因为故障发作毫无规律,时间长短不一,所以进度很慢。先从该侧第一个墙插开始,断开火线和零线柱头,只留地线未拔。去并联其后的另外房间,电笔确认时,发现火线和零线均有感应电,电笔inductance显示闪电?原理上说,不该。因为前边已经断开了啊。。。

于是反复捅孔几下确认。结果漏电保护器跳闸了,而对应空开未动作(漏电保护器接在楼上、楼下、厨房、卫生间共计四组墙插空开之前)。

立刻拆除此处墙插。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楼上墙插”空开推上后3秒,漏电保护器必跳。

目前裸露的几处墙插都已检测,或断开,或更换,只剩下2处长期不用、位于家具后边的墙插了。

有点没信心了。如果排查完毕依旧如此,只能怀疑穿管电线问题?无法更换,只好走明线给楼上插座了。

网友:
我老妈的厨房吊顶内进老鼠了,跳总漏保(不是合上就跳,而是过几个小时再跳),只能把漏保换2P断路器用一段时间,因是老妈一个人在家,不放心再去换上漏报试试,结果用到现在3年了再也不跳了。估计是老鼠引起的短路烧开了。(当时100W灯试是半亮,说明不是大短)

网友:
如果漏电 把火零交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