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多年没来了,分享一下自己认为很顺手的一把得伟2.4V小电批

楼主(2020-08-24):
前些年干电脑维修,但这几年发现脑子越来越不好使,慢慢转行干水电安装,不用太费脑子的活,用到的工具也蛮多,偶尔也修修自己的车子,包括电动车、摩托车、汽车等,也制作一些东西,工具一大堆,其它的就不拆了,用得比较多也很顺手的一把电批,跟大家分享一下。
百得的一把很普通的小电批,原来是2.4伏的,现在改锂电,转速和扭力提升很多,一举两得!费了不少心思把壳子改短了,原来嫌太长了,又花不少时间把威克士的保护板塞进去,但发现充电管理很快就坏了,充不了电,又把一片充电板塞进去。

楼主:
这一把跟了我好多年,赚了蛮多钱,但变速箱外壳有点坏了,就换了上面那把

楼主:
为什么只喜欢这样的,这样的电批不占地方,而且扭力也大,正反开关非常人性化,从包里掏出,不用看,也能摸到开关,往左右拔是正反,按下是通电,虽然没扭力调节,但手可以感觉到阻力,差不多了就松一点开关停止,简单粗暴,可能有米的朋友都不稀罕这种低端货,我也用过其它类型的,也买过博世go,但始终不如这个顺手,多数是体积过大,装电的带着爬上爬下不方便,博世小是小了,操作方式真蛋疼,松螺丝也要用力顶着,我不知道哪个工程师有多弱智,后面改成点动开关,是比较好使了,但切换正反转蛋疼,效率低,还有圆柱形机身,开关半天找不到,扭力太大,电子扭力调节不灵敏,电池不经用,反正就是一大堆缺点,最后是拿到野外,不见了,我竟然也没有一点可惜,因为一点都不好用,丢了就丢了。

楼主:
这里面从上到下第一把买的时候蛮贵,但不方便放进工具包,动一下就会掉,所以很少用,第二把是收的一套开红酒的礼包,看中这外壳,扭力太弱,没什么用处,第三把就是跟了我多年的功臣,下面两把,其实还有一把不知去哪了,没印象了,三把一起从闲鱼收的,几十块钱,都能用,但变速箱声音很大,绿色的同心度非常好,但太长了,没什么改造的空间,基本不用,就选了上面一把改造,很顺手啊!

无聊又测试一下保护板看正不正常,威克士保护板带的1500毫安电池,在不是刚充满电的状态,打了180个钉子,电机太热了,把我固定那个轻触开关的热熔胶化开了,就没继续测试,正常打200多个钉子肯定没问题,断续用一整天没什么压力,前几天发现保护板充不了电的时候,保护是起作用的,现在拧了这么多钉子,还没保护,也不知正不正常,就怕电池容易坏,不过也无所谓了,保护板电池便宜,坏了再换

楼主:
看来是版主帮我修改了标题,我这电批应该都是百得吧,不会是得纬吧,虽然跟得纬也有关系

网友A:
棍子型的新款GO2真的可以了 没什么太大短板 可能运气差买到有瑕疵的 直接换新就行
原来也玩这种 还是放不下无刷 放弃了这类 包括GO2 6225 7410 M4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棍子型的新款GO2真的可以了 没什么太大短板 可能运气差买到有瑕疵的 直接换新就行
原来也玩这种 还是放不下 ...

博世g2我也看了,换汤不换药,虽然有了机械扭力头,但又长了,跟我这个比体积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虽然也有按扭开关,但像我们这种干活要效率的,不能半天摸不着开关,还要睁大眼睛把电批转来转去找开关,严重影响工作,当然斯文人,普通家用一天拧几个螺丝,还是挺好的,我们干活的,短时间内要切换几种工具,锤子啊剪刀啊电笔啊什么的,掏出来就要用,不能再等你找开关,不合适,不管他卖得多贵,功能多好,还是我这种简单粗暴的最合适,不带工具包时,就插在屁股袋,拿放都非常顺手方便。

网友B:
对 自己顺手的就是最好的 我也是 看论坛推了的工具。自己去买来 用一段时间感觉还是不如自己弄得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自己顺手的就是最好的 我也是 看论坛推了的工具。自己去买来 用一段时间感觉还是不如自己弄得顺手 ...

是的,有扭力调节的固然好,但机械调节的体积做不小,电子调节的,弊端不小,机械的是固定的,是大就大是小就小,电子的要是批头打滑,就停不住,一样是输出最大扭力,或者要钉入的材料太软,也停不下,至少博世go就是这样,扭力大又没有刹车,一点都不好用。听说有扭力调节是计算批头转多少圈就停下的,这也不科学吧,你停下了,我螺丝还没拧尽,再按一下,转几圈又多了,和没扭力调节有什么区别?当然高端的电批没接触过,可能有电子调节的非常灵敏的,真正调节电机力距的,但估计价格不菲,我这便宜货,简单好用,又何必花大价钱去买那些不一定顺手的呢。

楼主:
还有两把这样的,另外还有一把日立冲击批,这两把都是好东西,尤其是右一这把,出口的货,没贴标,做工用料很好,很重,配重也很合理,拿着非常顺手,有刹车,但太大,只适合在家修车什么的用用,出门不方便带。中间这把也是国产出口,做工用料也很好,但款式太老,估计很多年的产品了,手柄设计都不是人体工程学,不顺手,正反转切换也不顺手,基本不用。所以说,一把体积小,好带顺手的工具才是最好的。日立那些包括百得那些折叠之类的,我不感兴趣,觉得做成折叠是多此一举,变直的时候太长,折叠时关节肯定不是锁死的,松垮垮的,稍出点力气就不好用了,还不如这种固定角度的。

网友C:
高手!我那个仓太小,也只能去找非常小的锂离子电池,大不了把充电电路放到外面去,我那个是细直柄的。

网友D:
实践出真知,完全同意楼主所言。
GO2正反转+启动的操作方式确实麻烦,不如直接按键来得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出真知,完全同意楼主所言。
GO2正反转+启动的操作方式确实麻烦,不如直接按键来得顺手。 ...

百得这个开关换向我觉得是最科学的,又不占多少空间,就比电机的引出脚高那么一丁丁,1毫米都不够吧,换向操作非常快,所有动作一个拇指完成,急进急退想都不用想,其它开关就没这么快捷了,有的还要几个手指甚至双手来参与,虽然没有扭力调节,但可以手动控制,因为可以直接感觉到阻力,感觉差不多就松一点拇指就行,简单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我那个仓太小,也只能去找非常小的锂离子电池,大不了把充电电路放到外面去,我那个是细直柄的。 ...

其实也是有办法的,用航模电池,几片并联,体积小电流大,容易塞得下

网友E:
才从学校毕业我也是搞电脑维修的。(十字批+橡皮擦党)
想想都是快20年前的事情了。依稀记得国内主流装机界开始走背线了就没碰过装电脑了。
转职成了工程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从学校毕业我也是搞电脑维修的。(十字批+橡皮擦党)
想想都是快20年前的事情了。依稀记得国内主流装机界 ...

我用脑过度,满头白发,现在只干工地,很省心

楼主:
自己还做了两把这样的,体积控制得还行,但因为开关的问题,不好用,自己做不出百得这样的开关,怎样都不会好用

网友:
这是德伟?百德在一旁瑟瑟发抖!

网友F:
小批目前用过最顺手的应该是松下6225,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批目前用过最顺手的应该是松下6225,太好用了。

太长,不好带,我的用处不同,工地用就要简单粗暴,小巧玲珑,你这个好是好,只适合固定场合或低频率使用,既然不便携了,效果还真不如我上面那把12伏的出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