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键盘主控分离自定义蓝牙双模键盘搞定

楼主(2020-08-24):
键盘主控分离自定义键盘搞定有线采用CH554 蓝牙采用nrf52832
键盘板&定位板用了一套 还剩4套 准备再留一套,挂闲鱼出掉多余3套…………才挂上不知道能不能出的掉…………
加了单独的单色轴灯,也可以再加RGB灯带…………全部io扣都留了的

是安装周体,国产茶轴………………和成品酷冷的樱桃轴比起来感觉力要大一点

装完焊接完成

正反面的usb …………

电池就用旧电池了………………14年的 估计也是山寨电池………………能用就行

电池焊上&&最好还是焊插拔的比较好

买的公版60克壳子。没钱…………只能用用塑料的

和104全键的对比小了一大圈啊体积小了但是功能一个不少,甚至还更多。

测试按键全部触发

打字也正常………………

  还差一套卫星轴……………………装上卫星轴就是一把完整的键盘了
在线配置完美识别,可以保存配置,改按键再也不用重刷固件了,方便很,感谢大佬们的付出。。。。

网友A:
有电路原理部分可参考嘛?
CH554 能直接接键盘矩阵么,IO数量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原理部分可参考嘛?
CH554 能直接接键盘矩阵么,IO数量够嘛?

原理。。。。我也不懂根据开源的改的,ch554的IO是肯定不够的。是tx rx连接蓝牙的,应该是发送指令到蓝牙蓝牙连矩阵。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原理部分可参考嘛?
CH554 能直接接键盘矩阵么,IO数量够嘛?

准备也自己搞一个?

网友(2020-10-09):
干脆做几把成品到闲鱼上卖,应该有市场。

网友B:
有资料吗?我也想整,整个104键就超级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吗?我也想整,整个104键就超级舒服了

有的 github有开源的

网友(2020-12-20):
咸鱼出掉了吗?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