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易拉罐”

楼主(2020-08-24):
9.9撸的  准备放车里用,先拆为敬

易拉罐

拧开

还是比较用心的,用的硅胶封住防止进水生锈

放入螺丝刀逆时针转圈圈

取下棉棒

拉开,一个电路板,一个雾化片

芯片没有型号,板上有预留USB座 和 充电位。买的简配版没有电池就没有充电电路,也懒得加了  没什么用。

取下固定卡,下面有一个LED

就这样吧。9.9的话还不错

网友:
便宜, 我好像是19.9买的一个长方体,透明的,天太干,上车了按开喷一会。

网友:
原理上很巧妙,利用毛细现象渗入换能片喷雾,九几年加湿器头需要一定水位才能用,水位高了不喷雾,低了会干烧。上个月我买过类似的USB加湿器头,放在水面上可以喷雾,利用浮力让加湿器头刚好在水面上喷雾。

网友:
看了你这个,我终于知道以前在老王那买黑包带的板子是什么了,带了五六片

网友A:
这是优惠购里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优惠购里面的吗?

算是  只不过点了他的链接进去,然后自己给自己领卷

网友:
以前买过好几个这种易拉罐,质量不怎么好了,最后都是扔了垃圾桶

网友:
越来越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