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笔记本电源CPA-A085改电压成功

楼主(2020-08-24):
好开心,最后通过半天查资料,解决问题。就改到23.5v挺完美,距离输出滤波电容耐压25v还差点,电容也不至于很短时间就怀孕。白光电烙铁正好,心里舒服啊。

电阻长度只有1mm,没放大镜,肉眼焊接很不好看,从充电宝拆了两个99k欧姆电阻,叠罗汉分别焊接在原来两个并联的取样电阻上,
这张能看出叠罗汉,两个各叠一个,每个涨1.7v。电源没保护,一切正常。

没想用胶水粘,用的纸箱封带,为下次拆留后门。

网友A:
下面那个蓝色的是y电容吗,好像脚那裂了

网友:
胶带难看,用704粘就好了,下次拆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蓝色的是y电容吗,好像脚那裂了

淘宝看了图才知道不是y电容,是压敏电阻,前几年修这个电源粗暴开壳震裂了,不过只是脚那里裂了一点点,不影响。

网友:
楼主的想法我也弄过,只不过是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去掉倒刺,用热缩管稍微弄紧,方便下次换电池。

网友:
恭喜老大又改造成功了

网友:
原电压20V太高,改了小蓝口给惠普笔记本用了。我后来又找个比这还小体积的16V的,T12加热慢了3秒,但头子刚用完一卷500g焊锡也没见磨损消耗

网友:
如果是我,我得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成35V的。

网友(2023-09-06):
请问一下是这么这么修改的吗?把右边的电阻更改为100K,下面这个修改为50K吗?原始的参数分别是什么啊?刚好我这里有一个一样的电源,也想这么改一下,然后就是这个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