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遥控器(NATIONAL VEQ0923)

楼主(2020-08-24):
应该是很久以前的遥控器了,那时候松下还用National这个名字,逐渐换成Panasonic了。可惜这遥控器主板被摔成两截了,全是松下自家M芯片和电容。

楼主:
还带了个小尾巴

网友A:
组合音响的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组合音响的遥控器?

象是录像机的遥控器...那个小尾巴是扫描说明书上的条码用来定时录像用的.......

网友:
松下录像机遥控器

网友:
录像机遥控器少说都30多年了,还保存那么完好啊

网友:
像松下L15录像机的遥控器,我家以前用的是J25还是J27这款松下录像机,90年代的产品,当年在模拟时代,日本的电子产品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是录像机的遥控器...那个小尾巴是扫描说明书上的条码用来定时录像用的....... ...

这是松下录像机的遥控器,应是L15 系列的。那个小尾巴是就是这样用的,用来扫描说明书的条码,用于定时录像的。

网友:
Barcode 扫描用,跟机有一张专门对应定时录影用的硬胶条码卡片和一支透明的纤维清洁扫。

网友:
松下L15上的,我家以前也有一台,还有条形码的信封,遥控器上还有滑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