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 修一个老电脑

楼主(2020-08-24):
同事家里的一个老电脑开不了机。说是按一下开关,像没按一样的。不能判定故障点,怕到修理店被杀猪。让我看看。如果故障简单,修好后重装一下系统。

电脑确实很老

一个IDE接口三个SATA接口。

电源

显卡是无风扇的。

经过检查发现是按键不好。
电源开关按键和重启按键都不好了。

翻出库存的

比一下大小。

换上。

装回

可以启动了,CMOS电池没电了
先启动起来看一下。老的配置。

本想问一下装温七还是xp?现在也不用问了。
看的这个灰尘很难做。

清理一下。加点油

突然发现风扇是这样的。

手上没有好的风扇,只好把它又重新粘了一下。
不支持USB启动。只好翻出多年前的光盘。

做好Xp系统。

通知同事拿走。

谢谢观赏!

网友:
775 这种卡子很费主板,主板坏的都是座子那变形虚焊。带金属背板就好很多

网友:
清灰,换按键,做系统,正常也要几十百多吧,看来电脑维修真不能做了.

网友A:
花个三十块钱,换个E8400再加2G内存条,装win7妥妥的。

网友B:
G31主板应该是支持U盘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个三十块钱,换个E8400再加2G内存条,装win7妥妥的。

我很赞同,我的G31就是两年前买了个E8400,另外自己平时攒了4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31主板应该是支持U盘启动的

设了,没有从我的移动硬盘启动。

网友:
里面太脏了~

网友:
DDR2内存太老的平台了,早该升级硬件了:Strive:

网友:
这种东西拿我店里就建议给它装一台新的然后当场装好

网友:
这个电脑可以当传家宝

网友:
还不算老,可以继续战斗10年

网友:
按键滴一点油,按20下一般都能修复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这么老了,现在酷睿2代以下的我都淘汰送人了

网友:
这配置上网就可以,看个高清视频直接卡死了,如何再战10年了

网友:
哪儿那IDE口了,来回翻好几遍没看到呢

网友:
都这么老的机器了,维修的只怕都懒得宰, 没啥油水

网友:
14年的时候 这样的配置 我卖了废品,30,元,留下了几根内存条。256+512兆的

网友:
我看见的好像是4个SATA接口。